手机可不可以无线充电

楼主(2014-05-23):
手机可不可以用无线充电?像蓝牙那样无线传输的那种!类似的也可以

网友A:
当然可以,但不能拿蓝牙来类比。无线充电的距离和频率跟无线通讯差别很大。

网友B:
淘宝太多卖的了,你的手机也可以。有的手机本身就带无线充电功能。不带的都是换手机后壳。

网友C:
孤陋寡闻了,从没见过身边谁用无线充电。

网友D:
如果做到功耗小到可以接收蓝牙类似的电波充电,并且像现在的充电那样充几个小时就可以,那么我们的空间里充满了各种无线电波,这个市场前景大好!
但是,能小到那种程度,谁还用无线充,一颗钮扣电池用到你手机报废.

网友E:
我一直在用,诺基亚的925加原装的无线充电后盖,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