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两个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2014-05-23):
两个一样的单片机,STM8S系列的,只是A板上是3.3V供电,B板上是5V供电。
串口通信TXD,RXD能直接交叉连接么?
PS:A板模块化了已经,只能引出来两个串口线了。

网友A:
跟板子供电几V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板子供电几V没关系吧。

为什么网上有的说还要加什么电平转换芯片什么的呢? 如果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加的话,哪种情况下需要加呢?

网友A:
比如电脑端的串口是RS232电平的,+—12V,这时候就需要用电平转换芯片。单片机是TTL电平的。高电平为VDD,低电平为GND。

网友B:
TXD,RXD,2者交连接,并共地;
TXD,RXD线上各串200欧以上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D,RXD,2者交连接,并共地;
TXD,RXD线上各串200欧以上电阻;

老师,我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B板就一个显示屏,一个继电器的情况下,A板通过串口通信把数据和继电器动作的指令发送给B板,B板刷新数据,还能控制继电器动作。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B板就一个显示屏,一个继电器的情况下,A板通过串口通信把数据和继电器动作 ...

:(
我不是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B板就一个显示屏,一个继电器的情况下,A板通过串口通信把数据和继电器动作 ...

定好协议,定时刷新,比如隔1S发送一次数据;
继电器的线圈,加续流二极管;
也不知道继电器的触点切换的啥,是电源的话,触点也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老师

:D 我还是带着点学生气啊 嘿嘿。
   继电器加了4148续流的,那个定时发送我也知道。
   协议怎么理解呢?是自己定义的纯软件的协议么?
   比如发'/DAT+(AD值)' 和 '/REL+(动作值)',接收端先看收的前4字节的内容,然后跳转执行是刷新AD还是控制继电器动作。那这样做我还要加那些校验什么的么?
   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带着点学生气啊 嘿嘿。
   继电器加了4148续流的,那个定时发送我也知道。
   协议怎么理解呢? ...

可以自己自定义协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网上有的说还要加什么电平转换芯片什么的呢? 如果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加的话,哪种情况下需要加呢? ...

加电平转换是因为你板子和Pc直连的话板子的TTL电平和PC串口的232电平不匹配,现在你的两个都是TTL电平,可以直接接,T、R对接,共地即可

网友D(2015-02-14):
引用 网友B:
TXD,RXD,2者交连接,并共地;
TXD,RXD线上各串200欧以上电阻;

两个STM32单片机使用UART通信, TXD/RXD交叉互连, 在一个板子上,相隔大约4厘米,
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还有没串联电阻是否有问题?
多谢!

网友E:
跟板子供电没有关系,看你接口电平是否匹配就可以

网友E:
两个STM32单片机使用UART通信, TXD/RXD交叉互连, 在一个板子上,相隔大约4厘米,上拉电阻加上更好,没有串联电阻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个STM32单片机使用UART通信, TXD/RXD交叉互连, 在一个板子上,相隔大约4厘米,上拉电阻加上更好,没有 ...

使用STM32内部配置的弱上拉电阻(40K)是否足够可靠?
多谢。

网友F:
用廉价的mos管做电平转换吧

网友G:
串口通信TXD,RXD本就是直接交叉连接的啊

网友(2016-01-18):
电平转换加2个二极管都行  就是程序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