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2C驱动12864

楼主(2014-05-23):
AVR128如何利用内部的I2C来驱动12864液晶显示,或者是应用到I2C有关的器件?

网友A:
12864我一般是用并口的,速度快点,至于I2C,看一下数据手册就可以了,按照要求设置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64我一般是用并口的,速度快点,至于I2C,看一下数据手册就可以了,按照要求设置寄存器·· ...

啊?我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