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电路的现象,关于运放I/V转换的

楼主(2014-05-23):
电路如图,电路用来检测一个运动物体,物体内装有一个强磁铁,强磁铁在电感L1上方快速运动会感应出一个小电流,峰值1uA左右,电感4.7mH,直流阻抗20欧左右。用IV转换测电感L1上的电流。问题是这样的,做了几十块板子,当没有磁铁经过电感上方的时候,每块板的运放输出状态不一致,有的是正饱和有的是负饱和,这是为什么呢?当磁铁在电感上方运动时能看到运放输出一个变化的信号,只不过每块板子的初始状态不一样,有的是上升有的下降,运放用的是AD822,JFET 低IB型,单5V电源。希望大家能帮我解除疑惑,这是运放的某个特性引起的吗?

网友A:
运放的失调电压造成的

网友B:
要用双电源吧,
或者输入端加偏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用双电源吧,
或者输入端加偏置。

双电源也不一定行的,因为根本不是电流源,而是个电感,内阻是很小的,相当于同相放大倍数很大,如果是电流源的,接近1倍,光电流的电路不能直流用在低内阻的电流源上.

网友C:
先用无源电阻外接电感,转换成电压,再用同相放大器电路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无源电阻外接电感,转换成电压,再用同相放大器电路来放大.

谢谢楼上 这个方法我试过 因为电感只有20欧左右 分压不好分 分得压降小 又要用多一级运放来放大 这样复杂了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每个运放输出的状态为什么会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这个方法我试过 因为电感只有20欧左右 分压不好分 分得压降小 又要用多一级运放来放大 这样复杂 ...

这是失调电压引发的,对于失调压,放大多少倍呢,5.1M/20=260000,已经饱和了.不是下轨就是在上轨.

对,增益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失调电压引发的,对于失调压,放大多少倍呢,5.1M/20=260000,已经饱和了.不是下轨就是在上轨. ...

谢谢 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论偏置如何,至少电感上串联隔直的电容。

同意,与电感串联隔去直流的电容是个办法。
电容的容量,根据楼主所述磁铁运动的速度决定。

网友F:
几个关键点都是致命伤,一无是处(似乎量产了?)
1.运放电压偏置不对,3楼
2.磁通变化生电压,4楼
3.物体不变,电感绕向决定运放输出正负

网友G:
楼主是否试过干簧管或霍尔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几个关键点都是致命伤,一无是处(似乎量产了?)
1.运放电压偏置不对,3楼
2.磁通变化生电压,4楼

与首帖此图类似的电路,是用I/V转换电路将CT二次电流转换成电压输出。
CT固然是电流源,但仅在工作频率上是电流源,直流电阻很小,最大不过数十欧。若用这种电路将CT二次信号转换成电压,必将导致运放的失调被放大很多倍,使运放饱和。
我一直主张CT二次接额定负载电阻,然后用运放构成同相放大器进行放大得到电压。若要保证运放两输入端对地电阻相等,电阻串联到运放同相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首帖此图类似的电路,是用I/V转换电路将CT二次电流转换成电压输出。
CT固然是电流源,但仅在工作频率上 ...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获益良多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同行的产品

功能也是用磁铁和电感测量一个运动的物体,电路是用两级反相处理电感两端信号,当磁铁经过电感式是一个类似正弦波的交变信号,偏置信号ref=0.3V.这个电路会有个问题,一级放大增益不够用了两级,但是这样会把失调电压也叠加在第二级输出,担心量产后一致性会有很大差异,才想到IV转换的方法,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用磁铁和电感来检测运动物体,干簧管和霍尔我担心会有响应时间的问题,这个检测的物体时速大概有200KM/H左右。两个电感间距10cm,用来探测物体运动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获益良多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同行的产品

功能也是用磁铁和电感测量一个运动的物体, ...

运动物体时速200km(说了“时速”就不要说“/h了”),两电感相距10cm,那么物体通过两电感时间相差1.8ms。
你既然是要测量物体运动速度,那么只要测量两个信号发生时间的差(1.8ms)。

要避免失调叠加在第二级输出,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电容耦合即可。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13楼意见,是否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动物体时速200km(说了“时速”就不要说“/h了”),两电感相距10cm,那么物体通过两电感时间相差1.8ms。 ...

谢谢may版,我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F:
KMH,哈哈看看你楼下:kmh

咱11楼看了吗,懂了吗,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MH,哈哈看看你楼下:kmh

咱11楼看了吗,懂了吗,白说了?

嗯嗯 谢谢 Lgz老师,我有看你的回复啊,呵呵。第一点,我给运放加了一点偏置大概2mV让它比VOS大一点,但是这样会导致测量距离变短,这个没搞明白。第二点,测电压的变化,这个一级放大增益我试了一下不够,我想一级就搞定问题。第三点,绕向决定运放输出,这个我试了一下,好像是没有关系的,反接电感输出时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Lgz老师,我有看你的回复啊,呵呵。第一点,我给运放加了一点偏置大概2mV让它比VOS大一点,但 ...

电感正反可大不一样。
这会影响物体通过两个线圈时间的测量。
两个线圈接法必须一致,不能一正一反。

网友H:
;P好巧,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不过我做的是非常小的导磁体的运动检测,电流比你小多了。(你是强磁铁,我是米粒大的无磁性导磁体)

使用的原理几乎是一样的。这个要用点小技巧的。我不知道和楼主是不是竞争关系,不能讲太细。提示:别把眼光停留在运放失调电压上,如果一个电路对元器件的某些参数要求太高了,那肯定是不合理的设计。

网友F:
1.偏置不宜低于0点几V
2.不必多虑V0S
3.绕向决定脉冲间隔前或后沿,即精度
4.感生输出也可能电流源特性,由验证
与主题相去己远,手机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巧,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不过我做的是非常小的导磁体的运动检测,电流比你小多了。(你是强磁铁,我是 ...

应该不是同行 呵呵 我做的是一个消费类的小东西 很便宜的:handshake不想用任何高指标的器件 望多提点

网友F:
翻开电工原理e=-WdΦ/dt
1.系统一定时,L的感应电势正比于磁铁移动速度——优先考虑信号是电压源
2.设趋近时电势为正,则离去时为负,期间有时间间隔——绕反了就可能形成偏差
3.尽量不要让运放饱和——正负都不好,至少也不能太差劲了
4.偏置0.2mV?你怎么想的,你也下的了手!
5.那个参考图很好哇!你的输出幅度不足,可以另想办法

补个图,尽在其中

网友D:
替Lgz兄画个清楚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翻开电工原理e=-WdΦ/dt
1.系统一定时,L的感应电势正比于磁铁移动速度——优先考虑信号是电压源
2.设趋近 ...

谢谢lgz和may版的耐心讲解 现在有个清晰的思路了 我再调调 真心感谢各位

网友I:
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的,在电感上串一个5M的电阻就可以了。
这个运放支持输入低于0V,因此,单电源供电是可以的。

网友F:
老Z画个电路,害得老夫差点儿没看懂

嗯,那个5V放在下面,确实差点没看懂。

网友J:
确实不规范,呵呵
这是根据你说的“这里的电感产生电压”,从电路上看就是个同向放大,我觉得可以用,不知道是不是在楼主的工程应用里是不是有缺陷?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确实不规范,呵呵
这是根据你说的“这里的电感产生电压”,从电路上看就是个同向放大,我觉得可以 ...

有些不足。
电路上电时(即5V电源开始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达到稳定,因为上电时电容C1两端电压为零,靠运放输出经100k电阻R2对C1充电,C1两端电压才得以升高。C1R2时间常数高达10秒(C1两端电压达到3.16V,假定运放轨到轨)。
感应线圈必是放在电路板之外的,距离稍远。故感应线圈最好能够有一端接地(运放的地),这样周围环境干扰经感应线圈进入较少。此电路感应线圈对运放的地阻抗高达50k欧,不大好。最好是感应线圈一端接地,经一支电容再到运放同相输入端。运放同相输入端由两支电阻分压得到偏置。该电容容量并不需要很大,估计0.047uF足够了(1kHz,两支100k电阻)。

网友F:
实际等效内阻可能不小,可按电流源,反相放大,Rf取M级

网友J:
maychang老师分析的有道理,我改成反相的了——同相放大存在maychang老师说的“抗干扰性弱”的缺点,增加了线缆成本。
上电稳定时间依然存在于反相放大结构里,除了减小R2,好像没有好办法了?
还有C1产生的容抗(包括电感线阻)影响增益误差(这个应用可能不需要太精确放大倍数),想要C1小,只得R1大,看来还真是那个参考电路图合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不论偏置如何,至少电感上串联隔直的电容。

串联隔直的电容是防止运放的偏执电流或失调电流,在电感内阻形成电压被放大造成运放饱和吗?

网友K:
串联隔直的电容是防止运放的偏执电流或失调电流,在电感内阻形成电压被放大造成运放饱和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这个方法我试过 因为电感只有20欧左右 分压不好分 分得压降小 又要用多一级运放来放大 这样复杂 ...

V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