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SPWM的占空波

楼主(2014-05-23):
我现在想通过单片机产生一个SPWM波然后跟一个放大滤波电路后产生频率可调的正弦波,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调整SPWM的占空比才能实现调整正弦波频率呢?

网友A:
~~惭愧,继续加深学习

网友B:
调整正弦波频率, 这是 SPWM 的一个算法问题.
SPWM 每次给出的 PWM 脉宽都是通过 Asin(ωt+φ) 算出来的. 看了这个公式应该就知道怎么调频率了吧.
接下来, 就是在你调试的程序中找到参数的变换过程, 我想在程序中应该能找到这个 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整正弦波频率, 这是 SPWM 的一个算法问题.
SPWM 每次给出的 PWM 脉宽都是通过 Asin(ωt+φ) 算出来的.  ...

学习了:handshake

网友A:
网上有一些SPWM波形算法的资料,可以学习下(我刚你学习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da00720d76c66137ee0619f0.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8745c94ffe4733687e21aa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