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器 单片机直接驱动和震荡电路驱动蜂鸣器方案如何选择

楼主(2014-05-23):
本人现制作一款报警器交替发出一个 频率渐变的报警声音(类似警车这种),用压电陶瓷蜂鸣器。
看世面上一款产品是通过cd4001或非门组成的RC震荡电路驱动的。
不理解单片机可以直接产生高低电平直接驱动为什么要采用震荡电路。

网友A:
可以硬件产生,也可以软件产生,还可以用软件控制IO对外置振荡器进行调制产生。不同方法,自然电路就不同。

网友B:
两种方法均可实现。

用模拟方法(并不一定是楼主所说的方法)实现时,也用不了多少元件,特点:电路简单,成本低。
用单片机也可以实现,特点:实现灵活,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均可实现。

用模拟方法(并不一定是楼主所说的方法)实现时,也用不了多少元件,特点:电路简单, ...

产品本身也需要单片机的话用单片机模拟还可以省下模拟元器件,反而更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硬件产生,也可以软件产生,还可以用软件控制IO对外置振荡器进行调制产生。不同方法,自然电路就不同。 ...

出来的效果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来的效果一样吗

当然可以一样。

网友C:
效果一样呀,大多从成本和实际产品考虑的

网友D:
如果模拟器件能达到要求的话,一般会选择模拟器件电路,这大部分是从成本上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