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EEPROM读写问题

楼主(2014-05-23):
各位哥,小弟是个初学者,最近做了一个东东,用的IC是PIC12F683   想将关机后的部分数据保存,开机后再读取,可怎么搞都不行,能否帮我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Main: BSF RED

        BSF GREEN

        BSF BLUE

        MOVLW 09H

        MOVWF R1 ;数据变量 ;

        BCF FINT ;

         BCF FONOF

MA1: BTFSS FINT

       GOTO MA1

       BTFSS FONOF

       GOTO KEY_ON

       GOTO KEY_OFF

;*************************************

KEY_ON:MOVF R8 , 0

       XORLW 07H

       BTFSS STATUS, 2

      GOTO KEY_OFF

ON_RD: BANKSEL EEADR

            MOVLW 01h ;

            MOVWF EEADR ;Address to read

             BSF EECON1,RD ;EE read

             MOVF EEDAT,W ;Move data to W

             MOVWF R8

             BSF FONOF

             GOTO MA1

;********************************************

KEY_OFF:MOVF R8 , 0

               XORLW 06H

               BTFSS STATUS, 2

               GOTO KEY_R1

               BCF RED

                BCF GREEN

               BCF BLUE

                BCF FONOF

                BCF FINT

OFF_WR: BANKSEL EECON1 ;

                MOVLW 01H  ;取地址

                MOVWF EEADR ;送地址寄存器

                MOVF R1 , W ; ;取数据

                MOVWF EEDATA ;送数据寄存器

                BSF EECON1,WREN ;Enable write

                BCF INTCON,GIE ;Disable INTs ;

                BTFSC INTCON,GIE ;See AN576 ;

                GOTO $-2 ;

                MOVLW 55h ;Unlock write

                 MOVWF EECON2 ;

                 MOVLW 0AAh ;

                 MOVWF EECON2 ;

                 BSF EECON1,WR ;Start the write

                 BSF INTCON,GIE ;Enable INTs

                 GOTO MA1

网友A:
怎么不行啦?读出来的值不对吗?

网友B:
读EEPROM中值时,变量R8是否与EEDAT在同一页,如不在时MOVWF   R8前请加一条 BANKSEL  R8
R1也一样,是否与EEDAT在同一页。

网友C:
看数据手册中EEPROM那一节,按照那个时序要求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