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双层布线较单层布线有什么优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8):
一是容易布通,其抗干扰性好一些

网友B:
你要不要了解一下劣势?

网友C:
工艺复杂一些, 成本高一点.
还有机械强度, pcb 变形小

网友D(2014-07-02):
二楼是正解。就现在行情来说两层比一层成本差额可以忽略!

网友E:
除成本外,都是优势

网友F:
如果贴片类元件比较多的话,用双层 你可以布线的面积和可以放元件的面积会增加一倍,也代表你板子的面积可以缩小一倍。
双层板制作贵一点吧。

网友G:
不只是贵一点,是贵了一倍。

网友H:
单面板需要用跳线,双面板直接跨层,所以复杂线路的布通率也很高。
一般的简单的玩具,电源板都是单面,高密度的手机,通讯背板,电脑主板,等从4到10层不等。

楼主(2014-08-02):
从电磁兼容防干扰方面考虑

网友D(2016-07-19):
容易布线,节省空间,线路美观,抗干扰好

网友I:
成本差不少。
单面可以做到80一平方,双面一般都要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