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重将LED光源做为室内照明使用。

楼主(2014-05-24):
刚才回复了 “LED日光灯的有点,你知道多少?”的帖子。地址是:https://bbs.21ic.com/icview-720192-1-1.html

    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再单独发个帖子提醒一下已经用了LED为光源或是准备用LED光源做室内照明的人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假如你准备把LED光源的灯具做为室内照明使用:

    1.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这个灯的很多参数,例如显指,光谱分布等,建议采用低色温光源,就是我们所说的暖光源,不要冷光源。除非很非常了解光源的参数和指标。

    2.如果你直视灯具是点发光,而不是整个灯罩发光,建议安装散光板或是更换灯罩,如果灯罩都没有,建议把灯也更换了吧。

    3.如果灯具是可遥控调光和开启的,在不使用时建议把墙壁开关关闭,遥控关闭灯具后还是会有能源消耗的。(本条也适用于其它光源的灯具)

    4.不建议在LED灯下学习或看书,如果已经给孩子购买了LED台灯,建议更换掉,最好的选择是白炽灯,但不节能,可考虑用显指为92的荧光灯。另在使用台灯时,最好不要在一个漆黑的房间内使用,房间的光线不能与桌面的光线形成太大的对比。

    5.书房,特别是孩子书写的桌面尽量减少玻璃等反光物体。有的厂家出产的台灯居然有镀铬配件,真是很无语……

    6.夜间休息避免马路或小区内灯光对室内造成的光害。

-----------------
附:在“LED日光灯的有点,你知道多少?”的回帖:

LED发光二极管做为一种光源,以目前的技术不太适合做室内光源。
1.蓝光谱过分的高:蓝光谱段对人类眼镜的危害是紫外光的十倍,很多人在LED灯下容易产生疲劳感就是这种原因,对于12岁以下的小朋友,伤害更大,现在还有不良厂家标榜自己的LED灯是护眼灯真是吃了狗屎了。
2.显色指数太低:这个指标在目前的国产封装里面尤其突出,很多3W的大功率只有65,室内照明这个指标我个人认为不能低于92,对于图像工作者来说应该不低于95。但有专家说室内85就可以,所以国内的芯片封装厂都标榜自己的芯片能达到85的显指,可现实却很残酷。
3.灯具设计不合理:LED的特性与传统灯具的特性完全不一样,很多厂家为了降低成本,直接用传统的灯具改造成LED发光源,没有考虑光路折射问题,形成多角度折射产生眩目感。例:有厂家做台灯,多点发光造成笔尖在纸上书写时有多个背影……
理想状态的室内灯具设计应该是把四面墙壁和天花板打亮,让光线折射回来。用这个原理设计台灯,应该是灯口处区域均匀发光,而不是点状发光。

另说一下这个行业的陋习,刚才有个前辈也提过了,行业内都在拼价格,才不管别人家的小朋友眼镜舒服不舒服。
1.电源不节能,仅仅是一味的降低成本。
2.显指是灯具厂不会给消费者提供的数据指标,指标只说好的不说差的。
3.光谱图更是不敢印在产品的合格证上,你去问他们的销售甚至不知道何为光谱图。
4.套用概念炒作商品我不反对,害人的东西拿给孩子用就太过分了,

LED在国外也罕见在室内大量应用,我想不是简单的成本高的问题,技术不成熟应该是第一大障碍。
室内照明对于很多指标的要求比其它场合高出很多,在技术没有成熟之前,希望那些从事LED室内照明的灯具厂商不要在吹嘘概念,本本分分的做好产品还是第一位的。

一个企业如果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为第一目标来实现利润,而是把利润当第一目标去追求利润,注定这样的企业是走不长远的。

--------
我想再把那句话重复一下:一个企业如果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为第一目标来实现利润,而是把利润当第一目标去追求利润,注定这样的企业是走不长远的。

网友A:
不懂请教:你说LED灯显色指数太低,现在的液晶彩电据说用LED做背光源,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有一个  发现光线不太舒服   就又换回去了

网友C:
使用暖光 LED 就好了,LED 的光源比较集中,确实对人眼不好。用散光板或反射光,就可以了。

LED 的发光原理和荧光灯管、节能灯管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请教:你说LED灯显色指数太低,现在的液晶彩电据说用LED做背光源,这是什么原因? ...

TV的背光源我不了解,我对电子电路完全是小白,电子元件好多都不认识,仅仅是对LED做了一番研究。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LED做为室内光源仅仅是选用白光,对光通量有一定的要求,这样对于LED来说,必须要加大功率或是增加发光源的点数,一般台灯再低也不能低于600,300就太暗了,这样就又带来了一个问题,芯片核心的散热问题,对于加工工艺和原材料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芯片核心温度的提升,对于控制显色的难度就大大的提高了。

LED TV的背光我猜想显指肯定是没有问题,但与传统的CRT相比,肯定还是有差距的,我猜这也是图片输出行业的标准显示器还在沿用CRT的原因。

LED TV 能满足消费领域的显像要求,可能是对白光的要求不高吧,毕竟我们要的仅仅是个白色,而不是一个太阳的颜色。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推测,正确的原因还是在专业人士那里。

请专业人士多多教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暖光 LED 就好了,LED 的光源比较集中,确实对人眼不好。用散光板或反射光,就可以了。

LED 的发光原 ...

从大的层面来说都是电能转换成光,可我觉得这个转换过程还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  发现光线不太舒服   就又换回去了

不舒服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有四种情况:

1.色温太高,太阳的色温大概是5600K,这是中午的太阳。冷光源的灯具色温一般超过8000k,有的甚至达到了12000K,你会发现有泛蓝的感觉,这就是高色温白光。这就是为什么用这种高色温灯具很不舒服的原因。蜡烛的色温好像是不到2000K,没有不舒服吧。
    色温也不是越低越好,要看什么场合,如果是卧室,3000K-4000K就可以,如果是客厅5000K-6000K。

2.显指太低,如果你是搞图像输出的,拿个色板在灯下你会发现颜色不对,跟太阳低下的颜色差了很多。普通消费者没有色板,可以看自己的手心,如果不是白天红润的颜色,是那种感觉熬夜三天没有血色的那种,就是非常明显的显指偏低。这种灯光过分的强调蓝光光谱,有的不良厂家会加几个单色的红光,这样的结果是其它的五色更惨。这样色差让人非常不舒服,对于有强迫症的人来说兼职就是**。

3.电源不合格,有频闪。这个太专业,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个人的理解是滤波不彻底,这个还请专业人士请教。

4.灯具设计不合理,这个已经说过了。

网友D:
长知识了  以后买房子装修真的得考虑考虑了

网友E:
从08年开始,我便开始反对居家(特别是小孩房)使用LED照明。

比较集中的一个贴子为:https://bbs.21ic.com/icview-619410-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舒服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有四种情况:

1.色温太高,太阳的色温大概是5600K,这是中午的太阳。冷光源的灯具 ...

很专业啊   我感觉光有些发黄

网友F:
感觉日光灯看的最舒服,还有节能灯也还好

网友G:
电脑显示屏、手机显示都LED了,照这样说,以后就不能上网了?

网友H:
阳光是多色连续光谱,白织灯亦是
节能荧光灯是三色,利用人眼错觉
LED是2色,骗人骗大啦!
婴幼儿极端不宜,影响感光细胞发育
成年人工作需要可以使用
老年人更是来不及造成危害了

网友I:
LED灯大势所趋。
LED缺点也会慢慢改进的。

当年CRT才伤眼。
一天照明时间才多久?
有没有医学上关于LED灯照明导致视力受损的报告?

当年上初中时,教室用4个100W白炽灯,光线不足,看书很不舒服。
对视力影响最大还是光线强度,过强,过弱。

小孩用一个可调光的白炽灯台灯看书为好。
其它感觉舒服就行。

网友J:
以前有个老师去德国考察过,回来说人家家里没有用什么LED,都是普通的日光灯,说是因为LED的红外线很强,那边的人家里是不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具光谱对比  https://bbs.21ic.com/icview-147528-1-299.html

白炽灯保卫战 https://bbs.21ic.com/icview- ...

刚才看了蚂蚁关于节能与全光谱取舍的帖子。

鱼与熊掌……

我个人的观点是:节能不一定是一味的考虑每瓦的光通量。

合理的利用能源也是一种节能方式:例如使用智能开关,楼道或是卫生间利用人体感应开关来控制灯光的开启与关闭。
这样的方法也可以用在路灯上,对于车辆不多的路段,可以间歇性的让一三五与二四六灯杆轮流工作,如有车辆通行或自行车、散步跑步的人通过,可以利用无线技术,把附近的三个灯杆全部点亮。

也可以使用其它的能源采集方式:风能和太阳能也是常见环保能源,海浪的浮动也可以发电,就是有点煞风景。

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我记的BBC有个节目是报道一家酒店的大堂的照明措施是利用光纤折射,把收集的太阳光照射到大堂,这样白天大堂就不用使用灯光了,第年节约的能源非常可观。

原始人类没有电的时代朝出夕归。就算是有了各种火把灯笼,也很少会在晚上折腾。
我们现代人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是不是也可以节约很多不必要的能源?

我的个人觉得,对于12岁一下的小朋友,在技术没有成熟前,绝对要禁止LED灯的使用,可考虑显指92以上的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专业啊   我感觉光有些发黄

发黄属于低色温,蓝光谱的比例不会太高,不舒服的原因应该在显指和电源上。

灯具设计也是一方面。

家庭使用建议显指不能低于9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日光灯看的最舒服,还有节能灯也还好

三基色荧光灯(节能灯),好的灯具厂用的都是稀土材料,稀土比较贵,不良厂家会用替代材料(你懂的),结果基本跟LED差不多了。

把手放到三其色荧光灯下,如果手心跟白天一样红润,那就是稀土的,蚂蚁说的那种活人脸照成S人脸了,那就是替代材料。也可以说是假的三基色荧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显示屏、手机显示都LED了,照这样说,以后就不能上网了?

这个应该是两个概念吧,都叫LED 用途不一样,光通量不一样,甚至生产工艺也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不必惊慌,注意使用的时候别与周围的环境对比太大,比如漆黑的晚上不要把屏幕调的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阳光是多色连续光谱,白织灯亦是
节能荧光灯是三色,利用人眼错觉
LED是2色,骗人骗大啦!

你说的对婴幼儿的伤害我非常赞同,LED做为照明用,最大的麻烦就是蓝光光谱,这个段对眼睛的伤害是紫外光的十倍。可想伤害有多大。

建议家里有小宝宝的禁止开启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有个老师去德国考察过,回来说人家家里没有用什么LED,都是普通的日光灯,说是因为LED的红外线很强,那 ...

我个人觉得LED不会产生红外,有紫外也不可能有红外。应该是蓝光谱的伤害。

当然是个人观点,还要请专家们指点。

另我觉得德国人的严禁说明了一切,一个新技术能不能去用要通过技术论证的,而不是概念炒作。那些做LED台灯说成是护眼灯的厂家简直是吃了狗屎……

楼主:
引用 网友I:
LED灯大势所趋。
LED缺点也会慢慢改进的。

光线强度是最直观的,有些还是你很难发现的。

频闪,显指,色温等等,都是重要的指标。

白炽灯最好,灯具设计合理,能调光这样最合理。

我觉得显指92以上的日光管也可以的。虽然白炽灯能达到98的显指,但也有问题,红外线是有的,另外安全性也稍微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LED灯大势所趋。
LED缺点也会慢慢改进的。

LED用于照明是新技术,以目前对技术的展望我不觉得他完全可以替代现有的灯具。

理论上把能源转换率提高是有可能的,但工艺上很难实现。常温超导体就是一大技术难关。

网友K:
家庭中的LED照明只适合临时场合,比如卫生间、厨房、阳台等,其它场合应避免使用,尤其是绝对不能做阅读照明,切记、切记!

网友L:
LED照明其实也可以做的很好,只是消费买不起。

普通的白光LED确实比较垃圾,稍微好一点的就是三基色LED调成的白光了。

如果嫌弃三基色的LED光源照明效果不好,可以开发六基色,甚至十二基色的,所有LED采用线性恒流源。LED灯具的开口指向天花板,再由天花板漫反射照向地面。

以上仅仅是从理论上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L:
LED照明其实也可以做的很好,只是消费买不起。

普通的白光LED确实比较垃圾,稍微好一点的就是三基色LED调 ...

我觉得这种思路是正确的。

不知道有没有厂家在做这件事。目前看是出力不讨好,成本太高。 除了要有相关的研发,还需要低成本的工业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家庭中的LED照明只适合临时场合,比如卫生间、厨房、阳台等,其它场合应避免使用,尤其是绝对不能做阅读照 ...

如果家里有12岁以下的儿童或婴幼儿,建议也要避免 。

网友M:
轻轻松松做到85-90以上,不过光效就低了,这两个参数起冲突

网友N:
楼主讲解详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轻轻松松做到85-90以上,不过光效就低了,这两个参数起冲突

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必然的,某些颜色的光效的确不高。

做为照明灯具,毕竟是为人类服务的,不能为了单一指标而违反人眼的规律,再不能做成害人的东西。

目前看,LED做为照明用灯,是有某些优势的,扬长避短还是可以。发展一种技术第一次要符合人的要求,关键技术指标要过关。

网友O:
有段时间想换LED室内照明的,考虑电源的效率及对LED对眼的伤害才没有换。看了这个更不换了!

网友P:
说得很好

网友Q:
涨姿势了

楼主:
感谢大家捧场。怎么结帖?

网友R:
有的时候真的不清楚是眼睛不行还是灯不行

网友S:
很张知识,以后用灯要注意了,

网友T:
我们学校楼道都换成了LED灯照明,还好实验室里没有更换成LED灯。看完楼主的帖子,了解了不少LED灯的知识。

网友U:
觉得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的时候真的不清楚是眼睛不行还是灯不行

如果自然光下看东西没有问题,那就是灯大有问题,换蜡烛试试,如果不是眼睛问题,换灯吧.

网友V:
所谓的节能灯,没用上个把月就暗的不行。支持白炽灯、日光灯~

楼主(2014-07-20):
引用 网友V:
所谓的节能灯,没用上个把月就暗的不行。支持白炽灯、日光灯~

如果是按标准生产的节能灯应该不会快速光衰的问题,如果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光衰,那多半是没有使用成本较高的稀土材料,用的是替代材料。光衰是小事,显指低,色温高是大问题,对眼睛伤害比较大。

网友W:
说得有道理,帮顶一个

网友X(2014-08-20):
我正在做LED,楼上各位说的及其有道理,,光衰特别严重,power使用寿命短,散热没有达到彻底解决,光谱图中,主波长为蓝光,唉。。。悲哀啊  谁让企业看利润呢

网友Y:
受教了,非常有用

网友Z:
表示看不懂哇

网友AA:
“4.不建议在LED灯下学习或看书,如果已经给孩子购买了LED台灯,建议更换掉,最好的选择是白炽灯,但不节能,可考虑用显指为92的荧光灯。另在使用台灯时,最好不要在一个漆黑的房间内使用,房间的光线不能与桌面的光线形成太大的对比。”

显色指数大于85的荧光灯有,大于90的真是凤毛麟角了。正在装修,求推Ra 92的荧光灯型号。

另外,LED光源在提高显色性上我认为有独到的潜力,因为LED灯是由多个发光体组合而成,通过不同颜色发光体的组合可以很好的模拟自然光线,当然指示用的彩色LED和流明LED是不同的类型,不过这个想法已经有一些厂家做出来了,不过还很贵,改良的空间我认为还是很大的。此外紫外线可以很容易的通过滤镜滤除,红外线几乎没有什么人体伤害吧。
蓝光溢出也不是那么难解决的问题,难的倒是如何不大幅提高成本的同时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2014-10-12):
引用 网友AA:
“4.不建议在LED灯下学习或看书,如果已经给孩子购买了LED台灯,建议更换掉,最好的选择是白炽灯,但不节 ...

你说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灯珠来拼凑出比较好看的检测报告对于我们灯光的使用并没有太大的改善,仅仅是从某一技术角度讲,复合了一定的指标。

如果非要用LED灯,可以有种选择,一是增加滤光板,把危害较大的蓝光过滤掉;第二方案就是采用暖光,但显指不好控制,高显指的LED非常昂贵。

LED灯具的发展还需要灯具电源控制芯片及光路设计的不断成熟。 目前看,最有希望最早成熟的就是吊顶灯,道光板加入一定的滤波材料,可以很好的控制光路和蓝光的比例,但需要光源电源及控制芯片的完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