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一个AVR单片机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5-24):
电容量两端电压不是不能突变吗?这个电路在上电时,电容上端的电压不是突然变成5V了吗?

网友A:
既然是  “上电”,怎么会是5V,初始状态是0!

网友B:
有个充电的过程!

网友C:
电容初始是0,由于电阻的存在逐渐充电后变为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