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可以这样子用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4):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接出来试了试,结果输出电压有问题,比如输入8位数据25时输出0.4V,输入数据26时输出0.385V,输入27时输出0.35V,输入28时输出0.417V,输入29时又可能变为0.37V,也就是输入的数据逐渐增加时,输出的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输出电压总体走势是增加的,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似乎这个DAC需要外接运放。。。。。。。

网友B:
它的电流输出需要电压是0.。。。否则输出会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