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关于电路电流检测

楼主(2014-05-24):
求救版主:
下图是一个电流检测电路,用运放放大R13的电压,R13电流变化范围7A~20A
1. 请问为什么要加上两个电容?一个电容不够吗?这两个电容怎么取值?
2.为什么要加上R12/R10/R9?加一个电阻不够吗?怎么取值?
3.R11是放电电阻,它会不会拉低R12的电压?R11怎么取值?
以上拜托各位牛人拜托帮忙~~谢谢~!

网友A:
输出的几个电阻,电容构成二阶低通滤波器,网上搜下公式就明白了;

网友B:
电阻和电容网络构成了滤波器

网友C:
似乎是正反馈了!

网友D:
1、LM358引脚编号不对。
2、假定LM358引脚顺序正确(不考虑编号),那么如4楼qzlbwang所说,这是正反馈。
3、假定原图标错了,实际上是负反馈。那么此同相放大器增益15倍。据首帖,电流最大20A,在1毫欧电阻上电压为20毫伏,15倍为300毫伏即0.3V,输出端二极管几乎没有电流。顺便说一句:LM358失调电压可达5~7mV。对20mV输入,失调电压占1/3是不能接受的,对7A电流更不能接受了。

网友E:
这个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引脚和反馈外,还有:
1、分流器的电压本来就不大,再分压那更是雪上加霜。去掉R11可以缓解因Vos而带来的误差。
2、即便去掉R11,也同样是个二阶RC滤波器,会引入二个极点,貌似这是个闭环控制的一部分,因此这对稳定大大的不利。
换句话说,原本认为电流检测后要滤波才好,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反而起副作用。这个是最常见的电源设计错误之一。

补充:看到有个二极管,因此联想到这有可能是一个过流检测电路,平常不活跃。如果这样的话,那滤波是可以的,相当于过流时间常数,即过流后不是马上起作用,而是滞后一小段时间再响应,用来对付电容负载接入、白炽灯启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LM358引脚编号不对。
2、假定LM358引脚顺序正确(不考虑编号),那么如4楼qzlbwang所说,这是正反馈。
3、 ...

原图标错了,实际上是负反馈,同相比例放大增益=1+150/10=16倍,平时输出约小于0.32V,此电路接入单片机AD口,当单片机检测到大于0.32V时超过1秒时,就会断开开关关闭主电路(R13)的开关。
我对模拟电路不太懂,看了大家的讨论,才知道R9+C2一阶滤波,R10+C1组成二阶滤波,R11用于放电,R12用于单片机入口限流;
但是有一个问题,R11会不会拉低R12输入电压?R12左端接单片机AD口

网友D:
“R11会不会拉低R12输入电压?”

原图R9R10均未标注数值,所以只能说“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引脚和反馈外,还有:
1、分流器的电压本来就不大,再分压那更是雪上加霜。去掉R11 ...

此电路接入单片机AD口,当单片机检测到大于0.32V时超过1秒时,就会断开开关关闭主电路(R13)的开关。
我对模拟电路不太懂,看了大家的讨论,才知道R9+C2一阶滤波,R10+C1组成二阶滤波,R11用于放电,R12用于单片机入口限流;
因为主电路负载是一个马达,主电路电流波动性大,需要检查到电流超过20A 1秒后再关闭,所以加入滤波吧?因为产品负载突然增大超过20A 在1秒内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电流检测放大加了滤波。
但是有一个问题,R11会不会拉低R12输入电压?R12左端接单片机AD口

网友E:
检流后再分压是没有必要的,那还不如直接减少检流电阻阻值。
如果不是在控制环路内,那滤波当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