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50%的方波12V经LC滤波变成6V直流电压

楼主(2014-05-24):
通过PMOS管(IRFR5505)通断产生方波,经LC(L=22UH,C=100UF)后,接的负载是制冷片(制冷片直接加电压12V,电流2.5A,仿真时我用4欧姆电阻代替)。无论是仿真还是实际搭电路,出来的电压是12V。LC配对不对?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方波频率?

楼主:
方波频率10KHZ

网友B:
频率调高一点试试
还是上图看看吧   有条件你测试一下开关管是不是正常打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

没有续流,输出当然不是平均值。
另外,不相信负载4欧。估计是空载时量出来12V,如果你那个C64容量100uF没有标错。

网友D:
按照楼上的意见加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由于,信号发生器的输入是正负电压,滤波后是0了;
实际你的输入是无负信号,刚好是输出的6V左右;

楼主:
我的续流二极管确实加了,电路图中忘记画了。不好意思

网友E: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先说说我的不惑地方吧。1:为何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1K,集电极电阻只有560欧姆,基极只有3V,集电极可是12V,不知道栅极电压能否得到所楼主想要的。2:我决定开关频率足够高的话,不加负载输出端应该是12V。楼主标题是6V,内容又是12V,不知道楼主到底做出来是多少伏。3:楼主这点路的目的是什么啊,请指教!

网友C:
10kHz,22uH,开玩笑?

网友F:
4欧至少要100uH, 临界值Lmin=Vout*(1-D)/(2*Io*freq)

==================================
修改原因:更正红体字部份

楼主:
对TEC(负载)我用5欧姆电阻代替。频率我提高到120KHZ ,50%的方波 仿真出来6.1V的恒压。该电路按设计有什么风险?

网友G:
什么风险不风险的,先把原理图上的电阻阻值搞对。
另外120KHz,10UH/10UF?太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