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200的DHCP问题

楼主(2014-05-24):
我现在使用W5200嵌入做一个TCP/IP通讯端. 使用DHCP能动态自动获取IP地址. 在同网络中能ping到W5200,但却无法使用gethostbyname从w5200名称得到该IP地址. 我的DHCP报文中RIP_MSG数据如下:
void send_DHCP_REQUEST(uint8_t s, uint8_t *Cip, uint8_t *d_addr)
{
        int i;
        uint8_t ip[10];
        uint16_t k = 0;

        memset((unsigned char*)&MSG,0,sizeof(MSG));

        MSG.op                 = DHCP_BOOTREQUEST;
        MSG.htype         = DHCP_HTYPE10MB;
        MSG.hlen         = DHCP_HLENETHERNET;
        MSG.hops         = DHCP_HOPS;
        MSG.xid         = DHCP_XID;
        MSG.secs         = DHCP_SECS;
        //MSG.flags = DHCP_FLAGSBROADCAST;
        if (d_addr[0] == 0xff)
                MSG.flags = DHCP_FLAGSBROADCAST;
        else
                MSG.flags = DHCP_FLAGSUNICAST;

        MSG.ciaddr[0] = Cip[0];
        MSG.ciaddr[1] = Cip[1];
        MSG.ciaddr[2] = Cip[2];
        MSG.ciaddr[3] = Cip[3];

        MSG.yiaddr[0] = 0;
        MSG.yiaddr[1] = 0;
        MSG.yiaddr[2] = 0;
        MSG.yiaddr[3] = 0;

        MSG.siaddr[0] = 0;
        MSG.siaddr[1] = 0;
        MSG.siaddr[2] = 0;
        MSG.siaddr[3] = 0;

        MSG.giaddr[0] = 0;
        MSG.giaddr[1] = 0;
        MSG.giaddr[2] = 0;
        MSG.giaddr[3] = 0;

        MSG.chaddr[0] = Config_Msg.Mac[0];
        MSG.chaddr[1] = Config_Msg.Mac[1];
        MSG.chaddr[2] = Config_Msg.Mac[2];
        MSG.chaddr[3] = Config_Msg.Mac[3];
        MSG.chaddr[4] = Config_Msg.Mac[4];
        MSG.chaddr[5] = Config_Msg.Mac[5];

        for (i = 6; i < 16; i++) MSG.chaddr[i] = 0;
        for (i = 0; i < 64; i++) MSG.sname[i] = 0;
        for (i = 0; i < 128; i++) MSG.file[i] = 0;

        // MAGIC_COOKIE
        MSG.OPT[k++] = 0x63;
        MSG.OPT[k++] = 0x82;
        MSG.OPT[k++] = 0x53;
        MSG.OPT[k++] = 0x63;

        // Option Request Param.
        MSG.OPT[k++] = dhcpMessageType;
        MSG.OPT[k++] = 0x01;
        MSG.OPT[k++] = DHCP_REQUEST;

        MSG.OPT[k++] = dhcpClientIdentifier;
        MSG.OPT[k++] = 0x07;
        MSG.OPT[k++] = 0x01;
        MSG.OPT[k++] = Config_Msg.Mac[0];
        MSG.OPT[k++] = Config_Msg.Mac[1];
        MSG.OPT[k++] = Config_Msg.Mac[2];
        MSG.OPT[k++] = Config_Msg.Mac[3];
        MSG.OPT[k++] = Config_Msg.Mac[4];
        MSG.OPT[k++] = Config_Msg.Mac[5];

        if (d_addr[0] == 0xff)
        {
                MSG.OPT[k++] = dhcpRequestedIPaddr;
                MSG.OPT[k++] = 0x04;
                MSG.OPT[k++] = Config_Msg.Lip[0];
                MSG.OPT[k++] = Config_Msg.Lip[1];
                MSG.OPT[k++] = Config_Msg.Lip[2];
                MSG.OPT[k++] = Config_Msg.Lip[3];

                MSG.OPT[k++] = dhcpServerIdentifier;
                MSG.OPT[k++] = 0x04;
                MSG.OPT[k++] = DHCP_SIP[0];
                MSG.OPT[k++] = DHCP_SIP[1];
                MSG.OPT[k++] = DHCP_SIP[2];
                MSG.OPT[k++] = DHCP_SIP[3];
        }

        // host name
        MSG.OPT[k++] = hostName;
        MSG.OPT[k++] = 8; // length of hostname
        MSG.OPT[k++] = HOST_NAME[0];
        MSG.OPT[k++] = HOST_NAME[1];
        MSG.OPT[k++] = HOST_NAME[2];
        MSG.OPT[k++] = HOST_NAME[3];
        MSG.OPT[k++] = HOST_NAME[4];
        MSG.OPT[k++] = HOST_NAME[5];
        MSG.OPT[k++] = HOST_NAME[6];
        MSG.OPT[k++] = HOST_NAME[7];

        //----------------------------
        MSG.OPT[k++] = dpcpClientFullyQDN;
        MSG.OPT[k++] = 11; // length of hostname
        MSG.OPT[k++] = 0;
        MSG.OPT[k++] = 0;
        MSG.OPT[k++] = 0;
        MSG.OPT[k++] = HOST_NAME[0];
        MSG.OPT[k++] = HOST_NAME[1];
        MSG.OPT[k++] = HOST_NAME[2];
        MSG.OPT[k++] = HOST_NAME[3];
        MSG.OPT[k++] = HOST_NAME[4];
        MSG.OPT[k++] = HOST_NAME[5];
        MSG.OPT[k++] = HOST_NAME[6];
        MSG.OPT[k++] = HOST_NAME[7];

        MSG.OPT[k++] = dhcpClassIdentifier;
        MSG.OPT[k++] = 8;
        MSG.OPT[k++] = 'M';
        MSG.OPT[k++] = 'S';
        MSG.OPT[k++] = 'F';
        MSG.OPT[k++] = 'T';
        MSG.OPT[k++] = ' ';
        MSG.OPT[k++] = '5';
        MSG.OPT[k++] = '.';
        MSG.OPT[k++] = '0';
        //----------------------------

        MSG.OPT[k++] = dhcpParamRequest;
        MSG.OPT[k++] = 0x09;
        MSG.OPT[k++] = subnetMask;
        MSG.OPT[k++] = routersOnSubnet;
        MSG.OPT[k++] = dns;
MSG.OPT[k++] = netBIOSnameServer;
        MSG.OPT[k++] = domainName;
        MSG.OPT[k++] = dhcpT1value;
        MSG.OPT[k++] = dhcpT2value;
        MSG.OPT[k++] = performRouterDiscovery;
        MSG.OPT[k++] = staticRoute;
        MSG.OPT[k++] = endOption;

        for (i = k; i < OPT_SIZE; i++)
                MSG.OPT[i] = 0;

        // send broadcasting packet
        for (i = 0; i < 4; i++)
                ip[i] = d_addr[i];

        DBG_PRINTF("\r\n> send DHCP_Request");
///        sendto(s, (uint8_t *)(&MSG.op), RIP_MSG_SIZE, ip, DHCP_SERVER_PORT);
        sendto(s, (uint8_t *)(&MSG.op), 236 + k, ip, DHCP_SERVER_PORT);
}
请问以上哪里设置有问题导致服务器无法记住设备名称"ASIXXISA". 同网段其他设备无法通过pHost = gethostbyname(("ASIXXISA"));得到IP地址等等

网友A:
gethostbyname调用是用来通过主机名获得IP的接口,通常操作过程会发DNS查询报,就需要本地网络中具有一个DNS数据库。所以从你描述的信息看,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调用肯定会失败了。

楼主:
多谢提醒,是的,我也发现可能是我只有DHCP而没有DNS导致的,明天增加DNS协议进去看看是否OK.

楼主:
w5200端增加DNS还是同网段无法使用gethostbyname得到W5200的IP地址

网友B:
这个和DHCP里面的hostname没有关系。
DNS是解析域名的。但是想通过一个任意设置的hostname获取IP是不能通过DNS的。
可以通过实现NetBIOS Name Service来实现hostname到IP地址的对应...

网友B:
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我这里有例子哦

楼主(2014-06-27):
谢谢了, 就是使用了你推荐的NetBIOS Name Service实现了windows下名字与IP的隐射, 但是发现android及iOS下不能用,比如在windows的IE下输入我w5200的名字就可以进入w5200设置的websit网页,但在android及iOS的IE地址输入名字无法进入. 是否windows与android和iOS在http机制有点差异?

网友C(2014-09-29):
Chenguonet,Coke两位老大,关于这个问题的例子能发我一份吗?我的邮箱mli105@hotmail.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