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编不了程,求大神拯救

楼主(2014-05-24):
用PSoC Programmer的时候明明显示已经连接,但是一编程就提示psoc device is not acquired.我没用MiniProg3,是直接用USB线连的J1,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求教原因。另外,我本来是想用Creator直接编程的,但是虽然有设备,总是没反应,求指导。附上编程时的图

网友A:
顶一下,咋没人解答呢

楼主:
谢谢,求大神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咋没人解答呢

谢谢,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B:
查看你的J10 J11都连接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你的J10 J11都连接好了吗

是两个都需要连吗,我只连了J11,J10上少个连接的,等我再去找个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你的J10 J11都连接好了吗

还是各种失败啊

网友B:
你确认连好了,不只是插上,还要用万用表量一下是否供上电了,还有那个Vddio1 测试点也要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连好了,不只是插上,还要用万用表量一下是否供上电了,还有那个Vddio1 测试点也要量一下 ...

试了下别人的板子,发现原来我的板子有问题,辛苦了半天竟然是这样,具体问题还得接着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