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之定时器与while循环

楼主(2014-05-24):
1.把定时器放在while循环外面是正确的

while循环里面的程序和定时器的程序都可以执行

楼主:
2.把定时器放在while循环里面是错误的,一直执行定时器的程序,while循环只执行一次

网友A:
图形结合的很详细的,学习

网友B:
参考下该资料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