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TIM1 HALL模式 请版主及各位前辈帮忙看看

楼主(2014-05-24):
在使用STM32 TIM1 HALL模式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我用TIM3作为捕获定时器。首先 HALL模式3个霍尔输入 经过一个异或门连接到TI1上,这样经过配置,当任意一路霍尔信号变化时,会进行捕获。 但问题是,这个模式下,有一个OC2REF对TIM1的触发,就是TIM3的通道2会在捕获的一个延时后(用的是PWM2模式实现的)来触发TIM1的一个COM中断,我认为这个中断应该配置为只有捕获发生后,才可进的中断,因为此时霍尔状态发生了改变。但是,经过实验我发现,TIM3的通道2一直有输出,一直会触发TIM1进入COM中断。这样虽说没有问题,但是很没必要。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下,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哈,谢谢

网友A:
硬件有没有哦问题?是不是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有没有哦问题?是不是误触发。

没有的,现在我是用手转动电机来试验的。还加了上拉和滤波。。。

网友B:
怎么又开一帖?

124.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140.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OC2Ref);       //选择输出触发模式(TRGO端)

你的初始代码里有很多别的功能, 你应该根据你自己的要求, 仔细斟酌一下这些代码, 都干吗的, 哪些不应该有?
STM32 的定时器确实比较复杂, 多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开一帖?

124.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额,我是感觉用通道2输出触发TIM1,在霍尔信号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会触发TIM1,感觉这有些不合理。还是有别的配置方法,麻烦斑竹解答下

网友B:
用通道2输出触发TIM1,必然是霍尔信号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会触发TIM1. 你可以试试能不能用通道1来触发. 不过这要求双边沿, 我没有试过, 应该也会有问题的.

而实际应用中, HALL 触发以后, 你并不能完全确定正反转和换相方向. 另外还有 PWM 的控制. 所以在实际 BLDC 控制中, 方案不可能这么简单. 有个做法是在 HALL 信号触发后, 识别相位条件, 根据要求的正反转, 修改 TIM1 控制. 以完成 BLDC 的基本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通道2输出触发TIM1,必然是霍尔信号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会触发TIM1. 你可以试试能不能用通道1来触发. 不过 ...

谢谢斑竹回答:)

网友C:
必须不停触发TIM1通道, 很容易理解, 就是当电机停止状态时, 此时霍尔信号固定输出, 没有任何上升,下降沿变化,这时如果启动电机,就必须给出霍尔信号对应的PWM输出,所以要求霍尔信号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要触发TIM1; 当电机开始转动后,在霍尔信号沿变化进入触发中断,需要设定TIM3计数值它长于霍尔传感器上的两次变化的时间间隔,这样才是正常触发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不停触发TIM1通道, 很容易理解, 就是当电机停止状态时, 此时霍尔信号固定输出, 没有任何上升,下降 ...

恩,谢谢回复。我的电机启动是在大循环中做的。我是感觉在霍尔信号没变化,一直判断是否需换向有些浪费CPU。。。

网友D(2019-06-30):
有相关程序资料吗?  基于hall  编码器   无刷电机闭环控制的   邮箱316063758@qq.com   希望赐教 STM32  HAL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