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CAN总线调试无输出

楼主(2014-05-24):
我用51单片机做CAN总线通信,控制器是SJA1000,驱动器是PCA82C250,硬件连接好了,现在调试软件,我在没个函数后面都加一个标志。现在调试时显示每个函数都可以执行,发送函数也正常执行了,但是在总线上和SJA 的TX0口都检测不到报文信号。求个为大神指点,我该怎么调试

网友A:
SJA 的TX0口检测不到波形, 说明没有波形发出, 先检查SJA1000 的初始化吧
can 总线搬到 工控版块了

网友B:
先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直接测51的输出,如果输出正确,说明是CAN接口硬件的问题,否则则为软件问题。
即使是硬件问题,还要区分是电路、器件问题还是芯片操作或初始化的问题。
逐步缩小问题范围,耐心查找。

网友C:
有一点需要注意:
    CAN网络在通信之前会有探测信息,如果在总线上没有其他CAN网络模块,CAN总线是发不出数据的,你可以采用自发自收形式来验证,或者外接CAN模块

网友D:
楼上高见,多谢

网友E(2014-11-18):
可以试试:先检测SJA1000芯片的控制接口和AD接口信号是否正常,若正常则单片机发送指令正常,再检测SJA1000芯片的晶振和clkout,若正常则SJA1000芯片正常工作。如果只是测试数据发送,可以采用自检测模式,要注意的是自检测模式下,数据发送请求命令为x"10"或x"12",与正常模式下的数据发送请求不同。

网友F(2015-01-09):
软件设置没有调试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