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 Gstreamer 配置

楼主(2014-05-24):
请教一下:

问题1:  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提及以下文档:

GStreamer Command-Line Player Application Specification

这个文档哪位朋友有,请提供一下,官网没有找到。

问题2: 在/var/tmp/目录下,创建了 pkgs 目录,并把
gst-fsl-plugins-$VERSION.tar.gz;
libfslcodec-$VERSION.tar.gz;
libfslparser-$VERSION.tar.gz;
libfslvpuwrap-$VERSION.tar.gz;
gst-plugins-gl-[version].tar.gz;
上述六个包放到 /var/tmp/pkgs目录中,777 pkgs
然后
在完成2.1 Building Plug-Ins by Using LTIB其中的2.1.2 Building Plug-Ins
产生以下错误提示:哪里出问题了?

configure: WARNING: unrecognized options: --without-check, --disable-ladspa
checking for a BSD-compatible install... /usr/bin/install -c
checking whether build environment is sane... yes
checking for arm-linux-strip... arm-linux-strip
checking for a thread-safe mkdir -p... /bin/mkdir -p
checking for gawk... no
checking for mawk... mawk
checking whether make sets $(MAKE)... yes
checking nano version... 0 (release)
checking whether to enable maintainer-specific portions of Makefiles... no
checking build system type... x86_64-unknown-linux-gnu
checking host system type... arm-unknown-linux-gnu
checking how to print strings... printf
checking for style of include used by make... GNU
checking for arm-linux-gcc... gcc
checking whether the C compiler works... no
configure: error: in `/home/ocean/ltib/ltib/rpm/BUILD/gst-plugins-good-0.10.30':
configure: error: C compiler cannot create executables
See `config.log' for more details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ocean/ltib/ltib/tmp/rpm-tmp.4229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ocean/ltib/ltib/tmp/rpm-tmp.42291 (%build)
Build time for gst-plugins-good: 5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st-plugins-good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Sat May 17 00:01:24 2014
Ended:   Sat May 17 00:52:17 2014
Elapsed: 3053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gst-plugins-good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ocean@ubuntu:~/ltib/ltib$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编译中遇到的问题:
cd dist/lfs-5.1/fsl-mm/gst-plugins-good/
gedit gst-plugins-good.spec
然后使用 # 注释掉如下三处,再编译就好了。你试一下。
#export CAIRO_CFLAGS=-I/home/ashish/Desktop/dev_imx6/ltib/rootfs/usr/include/cairo

#export CAIRO_LIBS=-L/home/ashish/Desktop/dev_imx6/ltib/rootfs/usr/lib/cairo

#export LIBS=-lcai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你好,

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提到的这个文档
“GStreamer Command-Line Player Application Specification ”方便提供一下吗,都搜不到包括FSL官网?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提到的这个文档

GStreamer_Command-line_Player_Application_Specification.pdf (75.27 KB, 下载次数: 104) 这个文档在i.mx53 Codec的文档中,i.mx6文档中没有的。如果问题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编译中遇到的问题:
cd dist/lfs-5.1/fsl-mm/gst-plugins-good/
gedit gst-plugins-good.s ...

你好,
问题1. 为何是怀疑此处的问题,而需要屏蔽这三行?什么情况下,才不屏蔽此三行?
问题2. gedit gst-plugins-good.spec 这个文档在我虚拟机上的路径是dist/lfs-5.1/gst-plugins-good$
问题3. gedit gst-plugins-good.spec中的三行,与你所示的内容有出入,是否有问题?

       在本机上三行的内容
%Build
#export CAIRO_CFLAGS="-I${DEV_IMAGE}/usr/include/cairo"
#export CAIRO_LIBS="-L${DEV_IMAGE}/usr/lib/cairo"
#export LIBS="-lcairo"

======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编译中遇到的问题:
cd dist/lfs-5.1/fsl-mm/gst-plugins-good/
gedit gst-plugins-good.s ...

在修改完cd dist/lfs-5.1/gst-plugins-good/
gedit gst-plugins-good.spec  后,退出编译时
在以下位置,为何需要输入登陆密码,才能继续编译
sudo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root /home/ocean/ltib/ltib/rootfs --dbpath /var/lib/rpm -e --allmatches --nodeps --define '_tmppath /tmp/ltib' gst-plugins-good 2>/dev/null
[sudo] password for ocean:

网友C:
sudo, 是要root权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do, 是要root权限啊

谢谢

网友C:
我也在做i.mx6的基于视频的应用,在用sabrelite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做i.mx6的基于视频的应用,在用sabrelite板子

是FSL原厂的,还自行开发的板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问题1. 为何是怀疑此处的问题,而需要屏蔽这三行?什么情况下,才不屏蔽此三行?
问题2. gedit gst ...

我编译的时候也遇到过你遇到的上述问题,屏蔽
#export CAIRO_CFLAGS="-I${DEV_IMAGE}/usr/include/cairo"
#export CAIRO_LIBS="-L${DEV_IMAGE}/usr/lib/cairo"
#export LIBS="-lcairo"
这三行就可以的了。就是这个内容,如果使用最新的BSP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FSL原厂的,还自行开发的板 ?

这个是飞思卡尔第三方公司的开发板,BSP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

网友B:
楼主问题搞定了的话,不要忘记帮忙结贴哈,非常感谢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FSL原厂的,还自行开发的板 ?

原厂的,自己也有板子,为核心+底板结构,还移植了VXWORKS

网友D(2014-10-14):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编译中遇到的问题:
cd dist/lfs-5.1/fsl-mm/gst-plugins-good/
gedit gst-plugins-good.s ...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照你说的方法屏蔽其中三行,解决了。
但是再次编译,又遇到问题:

configure: error: GL or EGL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8398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83981 (%build)
Build time for gst-plugins-gl: 9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st-plugins-gl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ue Oct 14 17:23:40 2014
Ended:   Tue Oct 14 17:30:24 2014
Elapsed: 40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gst-plugins-gl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如何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照你说的方法屏蔽其中三行,解决了。
但是再次编译,又遇到问题:

楼主你好,安装libgl1-mesa-dev包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照你说的方法屏蔽其中三行,解决了。
但是再次编译,又遇到问题:

楼主编译过程中要学会看** 文件,针对错误信息找原因和解决办法。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E(2014-12-08):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安装libgl1-mesa-dev包就OK了。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问题,“GL or EGL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但是我确定的是libgl1-mesa-dev我安装了。要配置什么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F(2015-03-19):
在调试camera的时候,我也遇到了gst-plugins-gl编译失败的问题,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之后,依然出错,索性将这个包不编译了,试了试照样可以用。但不清楚有没有啥副作用。

网友G(2018-01-17):
对于“GL or EGL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这个问题是由于ltib中没有安装libgl1-mesa-dev软件包,不是pc电脑没装。通过./ltib -c 选择gst-plugins-gl这个软件包,编译就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