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eMMC无法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4-05-24):
你好,我使用官网上的开发板通过MFG工具将程序下载到了eMMC中,但是确无法启动。在MFG工具所在的目录中文件cfg.ini中写入name = SabreSD-eMMC,下载完毕后SW6也是按照文档要求配置为ON ON OFF ON OFF ON ON OFF([D1:D6]),请分析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楼主买的是飞思卡尔官方的评估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的是飞思卡尔官方的评估板啊??

是的

网友B: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开发板?型号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开发板?型号说一下。

SABRE-SD,在板子上贴了两个标号:SCH-27516 Rev C2和700-27516 Rev A

网友C:
引用 楼主:
SABRE-SD,在板子上贴了两个标号:SCH-27516 Rev C2和700-27516 Rev A

请问你的板子是i.mx6Q的还是i.mx6DL的?还有你烧写到板子上的程序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官方的im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板子是i.mx6Q的还是i.mx6DL的?还有你烧写到板子上的程序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官方的image? ...

i.mx6Q的,程序是官网我的image,我测试了一下,通过SD卡启动后可以读取eMMC中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i.mx6Q的,程序是官网我的image,我测试了一下,通过SD卡启动后可以读取eMMC中的数据。 ...

使用官网的image通过eMMC是可以启动的。你提到的通过SD卡启动可以读eMMC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官网的image通过eMMC是可以启动的。你提到的通过SD卡启动可以读eMMC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很明白。 ...

程序是官网的image,我可以将程序下载到SD卡中,从SD卡启动。启动后先进入u-boot,我在u-boot下通过命令测试eMMC的。但是把程序下载到eMMC中,不能启动通过串口无数据输出判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是官网的image,我可以将程序下载到SD卡中,从SD卡启动。启动后先进入u-boot,我在u-boot下通过命令 ...

你好,从eMMC启动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请问你的烧写过程是没有问题的么?烧写时候你的cfg.ini是如何设置的?关于烧写过程你可以查看一下本论坛中的帖子:MFGTool的使用关键几点。查看一下是否烧写正确。

网友C:
还有目前你手上如果有另外一块板子的话,建议你也试一下,看是否是eMMC坏掉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从eMMC启动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请问你的烧写过程是没有问题的么?烧写时候你的cfg.ini是如何设置 ...

配置如下: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abreSD-eMMC

网友C:
请问你在下载的时候SW6为多少?imges已经下载到eMMC上了么?烧写过程中终端上有显示内容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在下载的时候SW6为多少?imges已经下载到eMMC上了么?烧写过程中终端上有显示内容的么? ...

SW6的值为ON ON OFF ON OFF ON ON OFF,MFG工具显示已下载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SW6的值为ON ON OFF ON OFF ON ON OFF,MFG工具显示已下载成功。

下载过程终端上有内容的么?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在我这边试过了,是可以正常启动的,这里我把我编译使用的u-boot和uImage发给你,你试一下。
uImage (3.69 MB)

楼主: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

可以的话,麻烦把该贴结了哈,非常感谢~~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楼主:
我今天还没试明天试试

网友D:
感觉楼主跟我遇到的问题差不多。
https://bbs.21ic.com/icview-709602-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还没试明天试试

好的。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话,麻烦把该贴结了哈,非常感谢~~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

试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E: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哈,结贴方式参考: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哈,结贴方式参考: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 ...

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发现通过emmc启动时,emmc接口的CKL和CMD均有信号,我怀疑是u-boot下载的位置不正确导致启动时搬移的4K数据没有校验通过。麻烦你把烧写工具也给我包括其中的配置文件(使用emmc启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在调试裸板时遇到同样问题。电路板是自己做的,IMG是官方的,SD卡烧写启动正常,eMMC烧写正常但无**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在调试裸板时遇到同样问题。电路板是自己做的,IMG是官方的,SD卡烧写启动正常,eMMC烧 ...

可以启动了,发现在烧录的xml文件有一句话需要被屏蔽,但原因不知道是为什么<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1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re-enable read-only access </CMD>

网友G(2014-10-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屏蔽了两句: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boot0 bs=512 seek=2 skip=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1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re-enable read-only access </CMD>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发现通过emmc启动时,emmc接口的CKL和CMD均有信号,我怀疑是u-boot下载的位置不正确 ...

非常抱歉,帖子太多,没有看到你的这条回复,很抱歉啊,还好楼主问题已解决。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屏蔽了两句:

你好,有问题欢迎在论坛中创建新帖子提问哈,我们争取把每一个问题一个帖子的形式展现给大家,方便大家查看的哈~~

网友H:
学习了,我们也烧过,参考文件系统如何烧写到SD卡,修改xml, 把uboot烧写到sd卡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我们也烧过,参考文件系统如何烧写到SD卡,修改xml, 把uboot烧写到sd卡上。 ...

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