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中的小白白请教前辈们指点一下单片机如何入门?

楼主:
完完全全的门外汉,仅仅是还保留了那么一点兴趣和几分热度。

电子电路一窍不通,好多元件也不认识……

请教前辈们:

1.需要怎么打基础?
    基础内容都有哪些?能推荐个书的清单最好。

2.需要做哪些练习?
    是从画电路开始吗?

3.做为业余爱好者,单片机从哪里开始?
    用什么样的学习步骤最有效?

我给大家趴一个!~

网友A(2014-05-24):
电路,模电,数电,C语言,单片机,最好从51学起。

网友B:
东西太多,楼主最好有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太多,楼主最好有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我的初期目标是。

1.自己焊接基本的电路。

2.能照葫芦画瓢做几个简单的单片机控制程序,比如LED点阵啥的。

3.能对应某一应用对单片机进行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模电,数电,C语言,单片机,最好从51学起。

我查了好些资料

有51 AVR PIC arm ....

假如就想做个单色的LED屏,选什么样的单片机呢?基于三色的又需要选什么样的单片机呢?

网友A:
先拿51开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初期目标是。

1.自己焊接基本的电路。

建议先买个开发板吧,研究研究人家的原理图、板图和程序
推荐arm,我也只用过arm...据说stm32用的挺多的
焊板子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51开刀

好多人说从51开刀。

我现在的想法是实际点,不想搞太深入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买个开发板吧,研究研究人家的原理图、板图和程序
推荐arm,我也只用过arm...据说stm32用的挺多的
...

ARM的成本是不是高点?

网友C:
找个大学里嵌入式专业的课程设置,一本本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M的成本是不是高点?

去淘宝搜一搜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大学里嵌入式专业的课程设置,一本本啃吧

那个大学的课程是最好的?或是那几个是最好的?能推荐一下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大学的课程是最好的?或是那几个是最好的?能推荐一下不?

课程都差不多的。
学校之间的差别主要在老师、硬件设施和氛围。

网友D:
先找本基础性的课本看看,我觉得《电子设计从零开始》挺好的,我是高中时看的,后来带到了大学,然后楼主要是想学单片机的话,C语言一定要学,可以看看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这是大学的学C语言的主推课本,然后就可以学单片机了,51是首选,单片机课本我看的不多,网上的51视频很多,可以跟着学习。**学,很快就可以入门的。加油!

网友E:
回大学深造吧,这是个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大学深造吧,这是个最好的选择!

娃娃都大了,没这个机会了。

给个QQ吧,有好多问题想请教。给我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找本基础性的课本看看,我觉得《电子设计从零开始》挺好的,我是高中时看的,后来带到了大学,然后楼主要 ...

杨欣,莱·诺克斯 写的那本吗?我有在看,看了两章节了,我也觉得这书写的相当不错。

恩,C语言没有接触过,不过我会写很简单的VFP代码,也写过几个PC的简单程序,我想应该上手不会太难。

听说搞单片机的要学汇编,这个我有点发憷,汇编应该是最难的编程语言了吧?

网友F:
简单说就是两点:
1、好好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课程;
2、勤于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说就是两点:
1、好好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课程;
2、勤于动手。

恩,动手是个很好的实践,已经准备买个面包板了。

请问第一块面包板有什么推荐?第一个手动作品做什么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说就是两点:
1、好好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课程;
2、勤于动手。

恩,我已经准备买面包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请问对于我这种小小白,先一块面包板做什么比较合适?有没有推荐的项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杨欣,莱·诺克斯 写的那本吗?我有在看,看了两章节了,我也觉得这书写的相当不错。

恩,C语言没有接触 ...

想从事嵌入式开发,C语言功底必须过硬。要是要学好单片机,汇编肯定要会,但是目前入门时先不用个了解单片机内部结构,指令结构什么的,先把跑马灯走起来,先用C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从事嵌入式开发,C语言功底必须过硬。要是要学好单片机,汇编肯定要会,但是目前入门时先不用个了解单 ...

恩,先搞个跑马灯。

悟性还不算太差的话,学好C大概要多长时间?

网友G:
你需要购买一台访真开发板/学习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娃娃都大了,没这个机会了。

给个QQ吧,有好多问题想请教。给我私信。 ...

娃娃都大了!那我该叫叔了!
有问题论坛里发贴就行,人多力量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动手是个很好的实践,已经准备买个面包板了。

请问第一块面包板有什么推荐?第一个手动作品做什么比 ...

不建议使用面包板,那东西只适合搭建很简单的电路,而且工作的频率得很低才行。至于第一个制作是什么,看你的目前的能力和兴趣,没有什么特定的,只要不断的动手实践就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使用面包板,那东西只适合搭建很简单的电路,而且工作的频率得很低才行。至于第一个制作是什么,看 ...

恩,有道理。

我对无线通讯方面比较有兴趣,估计这个会很难。

第一个项目从LED点阵开始吧。 不用面包板自己画然后腐蚀出电路听起来满有意思的,这个电路板的制作有没有推荐的方法?

网友H:
从51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