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485接受数据有丢失

楼主(2014-05-24):
430G2553 ,485通讯,电脑发送 68 67 65 66 64 ,电脑只能接受到最后一个字符64,前面的都丢失了,怎么回事啊? 下面是接受中断函数,  接受的时候先关闭中断,也不行

网友A:
波特率是多少?USCIA0用的是什么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是多少?USCIA0用的是什么时钟?

9600  ACLK  32768

网友A:
引用 楼主:
9600  ACLK  32768

没发现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问题啊

2553  485通讯  进入接受中断    要不要清楚中断标志位?  要不要先把接受中断停止了,接受完再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53  485通讯  进入接受中断    要不要清楚中断标志位?  要不要先把接受中断停止了,接受完再打开?
...

不用

网友B:
接受一个字节的注意清除一次的接收中断标志的

网友B:
每接收到一个字节的就及时的把该字节转移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啊,你有什么思路?

网友D:
ch = UCA0RXBUF;
这句后面加个打印,看看是不是每个都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