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OS管栅极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4-05-24):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也不会谐振把。

网友B:
加上电阻后,相位就被破坏了;
也可以说调整相位吧;
我猜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抑制震荡的

网友D:
恩,楼主提问题是值得好好考虑的

楼主:
谢谢各位啊,我看了一些资料后觉得这个电阻起到一个阻尼的作用,使得振荡慢慢衰减,从而起到抑制振荡的作用!

网友E:
电阻可以抑制振荡, 是因为阻尼的作用

但栅极串接一个小电阻, 并非解决振荡阻尼问题. 主要还是驱动电路阻抗匹配的原因, 和调节功率管开关时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