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msp430g2553 串口比特率问题

楼主(2014-05-24):
1、使用ACLK时钟,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时,PC端可以接收到正确数据,把波特率调低(300、600)后,出现乱码;
2、使用SMCLK(频率1MHz和8MHz都试过),当波特率超过9600时,PC端出现乱码;

疑问1:MSP430G2553 ACLK只能实现波特率大于等于1200的串口通信?
疑问2:使用内部DCO时,即便经过校准,DCO频率也会有一定的误差,当用其来作为异步通信时,容易出现乱码?

不知以上我的理解对不对,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下你的频率够不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下你的频率够不够的啊

频率肯定够啊。ACLK是32.768KHz的外部晶振,1200 ~ 9600都没问题,300、600就更应该没问题吧;
SMCLK是DCO,以1MHz,理论上最高可以产生256000(UCOS16 = 0)的波特率

楼主:
没人用2553做高波特率的串口通信吗?

网友B:
不推荐使用ACLK作为高速率串口,误码率高。

DCO高频时钟作为串口一般没有问题。

在Launchpad不要使用115200,速率,仿真器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推荐使用ACLK作为高速率串口,误码率高。

DCO高频时钟作为串口一般没有问题。

原来是LaunchPad 不支持,我还以为是芯片的问题呢,多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