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Sim设计大赛】恒压恒流源基石之最大值最小值选取电路

楼主(2014-05-24):
       本电路两个 功能  ,所以分为两个仿真文件链接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380   // 最大值选取电路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381   //最小值选取电路

      下面的图1 为最大值选取电路模型,图2 为最小值选取电路模型。本来是打算放在
同一个仿真文件里面的,但是好像easysim 识别不了,没有办法只好分开来描述了。
          下面进行大概的分析。从第一个图可以看出,两个运放的输入端电压分别是1V和2V,
但是输出时有第一个运放 即U2 决定的,输出也是2V,运放U1 的输入这个时候是不起作
用的。但是如果U1改变输入电压为大于2V的电压的话,输出就有U1决定了,就是谁大就
跟谁混。起到这个作用的关键就是二极管IN4004 的单向导通决定的。
            图2的功能是刚好相反的,那个运放的输入值小的,输出的结果就跟随小的,
(真
是小三也横行啊);P,说笑啊。继续正题。
           那么在输出端 还接了两个上 下拉电阻(图1算下拉。图2算下拉),为什么呢?

因为图1 是谁大就跟谁的,(一直跟着老大干嘛啊,肯定是要有目的,就是自己想当老大,
那就要把老大拉下台;P,然后。。。。。。。。此处省略N多字),此电路目的是为了足够
小的时候,还有输出。(小弟也要搞点福利嘛)。
            图2的下拉呢,(:lol三子想增大权力,那就得把正的拉下来啊 呵呵)此电路就是

这个目的,为了输出足够大的值。

         下面看这两个图对应的仿真结果,跟实际差不多,为什么不是完全一样呢?因为是

有很多因素造成运放输入跟实际的输出的偏差的。比如:偏压啊,漏电流啊  等等。(社
会阻力多啊 ,不要想得太完美)。上图吧  。 下面的图 跟上面的图 是对应关系

仿真的时候 最好 在仿真之前 添加好探针 ,如果 你不增加探针的话,软件会帮你选,但是 ,是全选,
你网络多的话就看到你眼花缭乱。
如下图
下面把材料 列一下  用的都是通用器件 ,想弄得精度高点的话 ,就重新选下元件。
上个购物车先先
到此,本次设计完成  。谢谢MOUSER 谢谢21IC,谢谢easysim,这个谢谢 排名不分先后!!!!:lol

网友A:
能具体讲下图中二极管的作用吗?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