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迅速使大电容放电完毕的方法

楼主(2014-05-24):
本人安防产品设计时有一个掉电检测电路,是通过三极管s8050基极是否为高检测的,但外电掉电后因为电容采用1000uf,放电过慢 使得三极管反应时间过慢。怎么可以改善呢,掉电后3秒内反应就好,现在要8秒左右。

网友A:
有两种算法,一是直接用电容放电公式来推导,自己搜下公式,一般用放电95%来考虑,得t=3*R*C;
二是比较麻烦的推导,系统3.3V的电压,接1000uF的电容,则电容上的电荷是Q=C*U=1000uF*3.3=3300uA,而Q=I*t,如果需要3秒内释放完毕,则电流I=Q/t=3.3mA/3=1.1mA,在有U=I*R,R=U/I=3.3/1.1mA=3KΩ;会发现上面两种方式得出的值有较大不同,可以做测试看看哪个更合理,也就是在在VCC上对地接个适当的电阻、比如1KΩ来实现快速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算法,一是直接用电容放电公式来推导,自己搜下公式,一般用放电95%来考虑,得t=3*R*C;
二是比较麻 ...

你是说在这个图的14.5V对地接个10K电阻是吧。R16换下10K可以试试 是吧

网友B:
1000uf 边上加个LED指示灯

网友C:
你14.5V哪里来的?
有些设计,在输入和输出间,反接个二极管,就是为了放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算法,一是直接用电容放电公式来推导,自己搜下公式,一般用放电95%来考虑,得t=3*R*C;
二是比较麻 ...

第二种方法计算方法相当糟糕。。。

网友D:
从1000uF电容前端整流二极管前端拉个二级管"并联"取电给掉电检测电路用即可,这一路电容可用小容量,并电阻。。。。

网友E:
通过光耦直接从供电处采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方法计算方法相当糟糕。。。

第二种计算方式,是当年做直发器时设计阻容降压电路,一个台湾的研发经理提供的计算方式,惭愧的很,到现在都没想清楚那里有错造成与电容放电公式有差,不过当时按这个推导设计出的电路,也是正常工作的,可能余量放大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计算方式,是当年做直发器时设计阻容降压电路,一个台湾的研发经理提供的计算方式,惭愧的很,到现 ...

Q的单位应该是笔误。
误差主要来自于电容不是恒流放电,电容电压也不是恒压源,即I,U都是t的函数。
个人觉得就用一阶RC固有响应来分析较简单也更精确。。。

豁然开朗了,感谢版主

网友F:
其它方案
1,用220uF
2,1k放电电阻
3,大比值分压取样

网友G:
为啥要用那么大的电容?改小点不行吗?小电容还便宜

网友H:
如果对PCB面积不是特别敏感,可在负载端增加功率电阻放电

网友F:
解决问题先要搞清问题是什么
1.是要检测“供电源220V”还是“14.5V”掉电?
2.若以14.5为标准,跌到多少V算“掉电”?

设计产品首先要知道这些“设计要求”,才好针对提出方案

网友I:
在DC14.5V进来,先接一个二极管,然后再到大电容,这样14.5V没了,二极管的单向导通使得大电容的电过不来,你的Q2很快就关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