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CBB65电容为什么会烧坏

楼主(2014-05-24):
是电流过大还是电压过大造成的啊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电路图?

网友B:
接在电源的输入吧???
上电的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的,此时输入电压又很高,这样流过电容的电流很大;
你看下电容的一个电流指标是否满足

网友C:
这个电容貌似很大一样

网友D:
瞬间大电流,或者长时间多次快速充放电?

网友E:
刚上电的一瞬间信号频率可以看作是相对高频的吗?这时若加高压会吧电容击穿吧

网友F:
象是洗衣机之类马达起动电容,裂相用的.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nc=1&word=%E6%B4%97%E8%A1%A3%E6%9C%BA%E9%A9%AC%E8%BE%BE%E5%90%AF%E5%8A%9F%E7%94%B5%E5%AE%B9&ie=utf-8

网友G:
容值较大的话,应当加预充电电阻,不应当直接接电源,等到电容充电完成,然后切除充电电阻。

网友H:
50uF/450V的电容在应用中还不至于考虑电流问题,该关注的过压问题,极个别情况下要关注损耗角问题。

网友D:
充电回路加2Ω以下的大功率限流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电路图?

用最高600V的电压给它充电,但限制了它的最大充电电流在15.5A,放电的电流在60A左右,以10ms的周期循环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在电源的输入吧???
上电的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的,此时输入电压又很高,这样流过电容的电流很大;
你 ...

用一个igbt对它充电,限制了最大充电电流在15.5A
电容的电流指标不知在哪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貌似很大一样

高125直径50,是有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瞬间大电流,或者长时间多次快速充放电?

充电电流一旦大于15.5A,就把充电IGBT断开了,充放电周期为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上电的一瞬间信号频率可以看作是相对高频的吗?这时若加高压会吧电容击穿吧 ...

电网电压整流后利用boost升压,再给这个电容充电,应该不会有高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象是洗衣机之类马达起动电容,裂相用的.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 ...

空调机里面也有用:lol
但我这里是用来点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容值较大的话,应当加预充电电阻,不应当直接接电源,等到电容充电完成,然后切除充电电阻。 ...

不是直接充电的,稍后我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uF/450V的电容在应用中还不至于考虑电流问题,该关注的过压问题,极个别情况下要关注损耗角问题。 ...

额定电压为450VAC,但是却没有说明直流的耐压。之前有看过进口的cbb电容上分别标明了交流耐压与直流耐压。现在直流电压已经超过了它的额定交流电压了,所以现在想拿两个电容串起来用。也有很大可能是这个电容质量不好,目前就发现坏了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回路加2Ω以下的大功率限流电阻试试

现在是电流达到15.5A就切断充电电流了,断断续续充电的

楼主:
充电电流一旦大于15.5A(有取样电阻),则将IGBT关断,直至充电电流为0重新打开IGBT(断断续续充电),充满后再放电,整个循环周期为10ms

网友D:
这个电路和我做的产品有点像,我也做过氙气爆闪灯。你图中的电感没好处只有坏处,否则IGBT关断的时候电感电压会突然升高,此时对电容损害极大!
另外和电容本身的质量和品牌也有关系,可能买到的是假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额定电压为450VAC,但是却没有说明直流的耐压。之前有看过进口的cbb电容上分别标明了交流耐压与直流耐压 ...

串起来用?如果不是常规的电机移项,那就必须说明具体的应用和电路了。高压回路原则上不建议串联。

网友I:
你确定是真的CBB电容?电容材料没问题?如果是这种用法,就要考虑损耗角,电容允许的最大电流的问题,和温升了。

网友J:
启动电容,估计是电解液干涸或者绝缘介质被击穿。
看你的照片感觉是击穿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和我做的产品有点像,我也做过氙气爆闪灯。你图中的电感没好处只有坏处,否则IGBT关断的时候电感电 ...

我们也是做氙灯的,如果不用电感的话,用什么来控制其充电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也是做氙灯的,如果不用电感的话,用什么来控制其充电电流

我是直接在AC220V上串联2Ω/50W的铝壳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