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CD4053构成开关乘法器

楼主(2014-05-24):
其输入的方波和正弦杂波之间相互影响,悲剧,求告知

楼主:
就是用来做相敏检波用的

楼主:
就是LM311输出的方波加到地址选通,参杂噪音的信号加到Bx,By,各移向180.然后B输出

楼主:
C:\Users\libing\Desktop

网友A:
两个输入要把阻抗也匹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输入要把阻抗也匹配好。。。。。

是移向的两个阻抗,还是移向的和LM311的阻抗

网友B(2014-08-08):
引用 楼主:
就是LM311输出的方波加到地址选通,参杂噪音的信号加到Bx,By,各移向180.然后B输出 ...

为什么CD4053出来波形很乱啊

网友C:
要不换个专门的乘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