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4-05-24):
SB未充电时由电池供电,当USB充电后,让USB供电电位高于电池的,来阻断电池供电,这样能否行得通?谢谢各位大神,或者能否给点建议更加好办法。

网友A:
感觉不行哎。

网友B:
搞个PMOS G脚上下2个电阻 一个到地 一个到USB
没usb PMOS 通
有USB PMOS 断
电路自己想

网友C:
感觉也应该是找个成熟的电路就行。就是2向供电。USB优先嘛。自己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