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不使用的端口针脚是接地还是悬空?

楼主(2014-05-24):
我是新手,线个问个问题。LPC1768--不使用的端口针脚是接地还是悬空?

网友A:
1768默认是下拉接地的,你随便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768默认是下拉接地的,你随便怎么处理

下拉接地,一般还需要将其输出为低电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拉接地,一般还需要将其输出为低电平吗?

如果不用的话,就不用管那些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