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图中的元器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4):
像是三极管,附近有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三极管,附近有继电器吧???

没有继电器。 是光耦反馈后面的器件

网友A:
那你看下型号,网上搜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型号,网上搜下就知道了

没有型号,板子上焊了一排,但是上面没有半点标识。除了板子上标注了N1、N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型号,板子上焊了一排,但是上面没有半点标识。除了板子上标注了N1、N2.... ...

用万用表或示波器,量下各引脚电压,测试下就知道了;
三极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晶闸管

网友B:
如果是三极管或者mos管,位号一般是用Q的。晶闸管也常和光耦配合使用

网友C:
晶体管,也可能是晶闸管!
旁边的红色二极管是续流用的!

网友D:
找个懂事儿的电工,简单抄个板,由原理判断,别瞎猜了

网友E:
有点像晶闸管,电容好大啊

网友F:
用过D882三极管,这种封装的。  这种封装的还有其他期间,还是要看原理的

网友G:
有的公司画板也叫N1.N2什么的,这个正常,你焊下来一测试就ok啦

网友H:
应该是三极管 这种器件以前用过

网友H:
功率挺大的,Ic有1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