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BOOST升压电路空载输出电压正确,带负载了以后就不正

楼主(2014-05-24):
我用UC3843做升压电路,输入24V,输出60V,0.5A。现在发现空载的时候,输出是60V,只要带负载,输出电压就降低,达不到60V,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工作频率50K。

网友A:
输出电压怎么取样的?图上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怎么取样的?图上没有呀。

电阻分压取样

网友B:
电阻取样输出 改变PWM11频率

网友C:
固定频率?还是IC自动变频?

网友D:
你开环的;
总要加个反馈调节啊

网友E:
功率不够呗,检查是否电流检测限制功率了。电感取值是否合理。。。

网友F:
顺便请教下,boost 频率是不是不宜大于100k ,我也在做一boost ,我提高频率是电感感值下降,好用小的体积的电感,但测出来的波形总是进入DCM 状态了,

网友G:
看下电容的容值是不是选小了?电感感值是否选大了

网友H:
这个现象太正常:电源带负载电压下降,家里220V也是这样地,用个评价指标就是:负载调整率

不过通常应该做成:额定负载时额定电压,而空载时略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现象太正常:电源带负载电压下降,家里220V也是这样地,用个评价指标就是:负载调整率

不过通常应该做 ...

这个要看下降多少了。
开关电源做成闭环时,输出内阻是远小于开环状态下的,所以,负载调整率在空载和满载切换时,一般要在2%以内,否则就要重新设计反馈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看下降多少了。
开关电源做成闭环时,输出内阻是远小于开环状态下的,所以,负载调整率在空载和满 ...
带负载,输出电压就降低,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无论是0.1%,抑或10%,都是(几乎)所有电压源的固有特性的正常表现
(太正常不过了)家里220V也是这样地,(这就叫做):负载调整率

由此产生一个概念:等效内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无论是0.1%,抑或10%,都是(几乎)所有电压源的固有特性的正常表现

由此产生一个概念:等效内阻

别争论了,没有意义。。。
LZ连下降多少都木说,而且都不参与此贴了,一群人在这瞎猜毫无意义啊。。。

O(∩_∩)O哈哈~遵旨

网友J:
频率太低了。

网友K:
调整反馈环,怎么能有效降低内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