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P烧录问题

楼主(2014-05-24):
       本人之前一直使用XP系统的电脑,使用STVP将S19文件烧录到产品中,一直正常,可在使用了win7系统后,在使用STVP烧写S19文件时,发现有时S19文件已经提示烧录成功,但是重新上电后,程序不能运行,就像程序没有烧一样,但实际程序已经烧进去了,可就是不能运行,于是将单片机重新檫除后,再次烧录,程序又可以了,有时要反复檫除几次才可以,
    请教大家一下,这个跟我的STVP版本有关吗,还是有其它需要设置的地方???

网友A:
设置应该一样的;
换最新的软件和ST LINK的固件看看

楼主:
软件和STLINK固件都跟换过,好像没有用,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很少见哦,可以用个离线烧录器烧录测试一下!

网友C:
离线烧录器肯定没有问题,我就是用离线烧录器烧录STM8S系列

网友D(2014-12-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表示困或

网友E:
请问你的在WIN7系使用STVP烧录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QQ 83919735

网友F:
设置应该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