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用mfgtools工具无法烧写

楼主(2014-05-24):
用emmc烧录下载一直在重复uboot、kernel、system,用ddr测试工具,在running the DQS gating calibration这里也一直卡着不动,ddr部分的pcblayout是用原厂的没改动啊!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使用的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你自己Design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么?如果没有解决的话继续在这里讨论。

楼主:
是自己design的,那个问题解决了,是连接的电源线供电不足,但是现在有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系统会自动重启;
下面是串口出错的部分信息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FIFO_RD_AUX_LSB read fails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FIFO_RD_AUX_LSB read fails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FIFO_RD_AUX_LSB read fails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FIFO_RD_AUX_LSB read fails
kernel BUG at include/linux/netdevice.h:520!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0
pgd = d04c0000
[00000000] *pgd=00000000
Internal error: Oops: 805 [#1] PREEMPT SMP
Modules linked in:
CPU: 0    Not tainted  (3.0.35-06072-ge1c0848 #1)
PC is at __bug+0x1c/0x28
LR is at __bug+0x18/0x28
pc : [<c004ffec>]    lr : [<c004ffe8>]    psr: 600b0013
sp : d5d27df8  ip : 00000000  fp : 00000001
r10: d5d26000  r9 : d4149c00  r8 : 00000000
r7 : d45f2044  r6 : 00000000  r5 : c06a03e0  r4 : d45f2000
r3 : 00000000  r2 : c090413c  r1 : 600b0093  r0 : 00000033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user
Control: 10c53c7d  Table: 204c004a  DAC: 00000015

PC: 0xc004ff6c:
ff6c  e1a04000 e24dd010 e590003c eb01caa4 e3500000 0594003c 0a00000d e2841034
ff8c  e594002c e891000e e88d000f ea000003 e59d000c eb01ca9a e3500000 0a000006
ffac  e1a0000d eb000eac e3500000 aafffff7 e3a00000 e28dd010 e8bd8010 e59d000c
ffcc  eafffffb e92d4008 e1a03000 e1a02001 e59f0010 e1a01003 eb183ed9 e3a03000
ffec  e5833000 eafffffe c07cfe18 e30f0e34 e30012e1 e92d4008 e34c007c ebfffff0
000c  e1a01000 e30f0e4c e92d4008 e34c007c eb183ecb e30f0e34 e30012c5 e34c007c
002c  ebffffe7 e92d4008 e1a02000 e1a03001 e30f0e6c e1a0100e e34c007c eb183ec0
004c  e30f0e34 e3001299 e34c007c ebffffdc e92d4ff0 e24dd06c e1a06002 e1a08000

LR: 0xc004ff68:
ff68  e92d4010 e1a04000 e24dd010 e590003c eb01caa4 e3500000 0594003c 0a00000d
ff88  e2841034 e594002c e891000e e88d000f ea000003 e59d000c eb01ca9a e3500000
ffa8  0a000006 e1a0000d eb000eac e3500000 aafffff7 e3a00000 e28dd010 e8bd8010
ffc8  e59d000c eafffffb e92d4008 e1a03000 e1a02001 e59f0010 e1a01003 eb183ed9
ffe8  e3a03000 e5833000 eafffffe c07cfe18 e30f0e34 e30012e1 e92d4008 e34c007c
0008  ebfffff0 e1a01000 e30f0e4c e92d4008 e34c007c eb183ecb e30f0e34 e30012c5
0028  e34c007c ebffffe7 e92d4008 e1a02000 e1a03001 e30f0e6c e1a0100e e34c007c
0048  eb183ec0 e30f0e34 e3001299 e34c007c ebffffdc e92d4ff0 e24dd06c e1a06002

楼主:
ddr部分的layout是按照原厂的没有改动

楼主:
前面启动的时候还有CRC或mmc警告,这个是否会导致系统崩溃啊,下面是串口打印的信息

U-Boot 2009.08 (Nov 29 2013 - 12:31:43)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9
Temperature:   30 C, calibration data 0x5aa5285f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198000000Hz
emi_slow clock: 99000000Hz
ddr clock     : 396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DL/Solo-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1012 [POR ]
Boot Device: MMC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i2c: I2C3 SDA is low, start i2c recovery...
I2C3 Recovery failed, I2C1 SDA still low!!!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2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kernel   @ 10808000 (4718568)
ramdisk  @ 11800000 (233818)
kernel cmdline:
        use boot.img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Starting kernel ...

楼主:
这是boot的设置信息
MX6SDL SABRESD U-Boot > print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10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splashimage=0x30000000
splashpos=m,m
lvds_num=1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fastboot_dev=mmc3
bootcmd=booti mmc3
ethact=FEC0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参考飞思卡尔的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网友B:
还有你调试的时候,板子上跑的是你自己编译的images还是使用官网的Demo image啊?哪个版本的?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

网友B:
非常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欢迎以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和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

请问楼主后来发现的是什么问题吗,我也遇到你上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后来发现的是什么问题吗,我也遇到你上述问题了?

他这里是连接的电源线供电不足,我看了你发的那个帖子,你遇到的问题不一定是DDR的问题。

网友D(2015-10-23):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

是什么原因啊?你否说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这里是连接的电源线供电不足,我看了你发的那个帖子,你遇到的问题不一定是DDR的问题。 ...

怎么看出来是供电不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原因啊?你否说下啊

一旦解决问题,就都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