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逆变输出电流畸变

楼主:
采用直流输入,方波逆变,高频升压再整流,逆变的结构,最终输出的200V交流,负载接了5个100W白炽灯灯泡,电压波形正常,电流波形总体上是正弦,但THD较高接近20%,在高频整流以后加了滤波电感效果不大,求助!!!

网友A(2014-05-28):
这个不太懂    帮忙顶

网友B:
假设纯电阻负载, 电压波形正弦, 那么电流波形应是同相正弦波.
不过如果是方波的 SPWM. 那么电流里的脉动成分肯定大.
适当的滤波电感后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纯电阻负载, 电压波形正弦, 那么电流波形应是同相正弦波.
不过如果是方波的 SPWM. 那么电流里的脉动成 ...

我的输出电流波形是类似这样的,接负载之前有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纯电阻负载, 电压波形正弦, 那么电流波形应是同相正弦波.
不过如果是方波的 SPWM. 那么电流里的脉动成 ...

我用的是IGBT,想问一下和开关频率有关系吗,现在的频率是15K

网友B:
和开关频率有关系吗? 当然, 上面的噪声波形就是你的开关频率.
接负载之前有LC滤波, 应该是这个 LC 滤波还不够吧. 试试增大 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开关频率有关系吗? 当然, 上面的噪声波形就是你的开关频率.
接负载之前有LC滤波, 应该是这个 LC 滤波还不 ...

大体算了算,电容10uF,电感却需要4mH,电感需要这么大吗?

网友B:
这个电路, 当然是电感越大越好, 至于要那么大吗?
其实就在于你能承受的最大纹波. 兼顾和权衡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 当然是电感越大越好, 至于要那么大吗?
其实就在于你能承受的最大纹波. 兼顾和权衡一下吧. ...

项目要求电压电流畸变都不能超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