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转换电路的思考

楼主:
看到论坛有人在提问I/V电路,去看了下模电书,有两个疑问:
1、如下图,书上说输入电阻Ri=0,这话怎么理解?理想运放应该是输入电阻接近无穷大才对。

2、对于I/V电路,使用运放的形式,和仅仅在回路上串联一颗电阻,电阻两端即是输出电压U0。
这两种方式,使用运放的话,优点是什么?

网友A(2014-05-24):
看看吉时利的低电平测量手册吧;
关于IV电路有比较的,讲的也很详细;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25014-1-1.html
发个链接的地址你看下

网友B:
1、Ri=0是因为“虚短”。运放由于反馈电阻Rf,使得输入电流几乎全部流入Rf,而-In电压总是0(严格说是Vos再加上Ib*R,但都很小)。
2、某些被放大的电流源需要低阻负载,尤其是Rs比较小的场合下,最好是短路负载,因为开路电压比较小,或因需要较高的频率响应要求。
I/V电路可以认为是短路的,给这种负载用很合适。但串入电阻的方式输入电阻比较大,而且电压还随信号的变化而变化,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i=0是因为“虚短”。运放由于反馈电阻Rf,使得输入电流几乎全部流入Rf,而-In电压总是0(严格说是Vos再 ...

刚刚回顾了下虚短,Ri指的就是正反向输入端的等效电阻。由于深度负反馈,所以为0.
而对于没有负反馈的运放,则是无穷大。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25014-1-1.html
发个链接的地址你看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C:
嗨,懂得到也太快了。一会儿还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