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两层板及四层板的板厚一般设置多少

楼主(2014-05-24):
PCB两层板及四层板的板厚一般设置多少,每层厚度一般怎么取值?刚开始学PCB画板,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1.6mm,有时根据电路的工作频率决定板厚的,频率越高,板子越薄。板子厚度与介质厚度有关,介质厚度可以问厂家,因为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1.6mm,有时根据电路的工作频率决定板厚的,频率越高,板子越薄。板子厚度与介质厚度有关,介质厚 ...

网上有人说一般四层板1.6mm厚,两边各0.2mm,中间是双面板1.2mm。请问是这样吗?那么对于两层板,其厚度是不是一般就是1.2mm?

楼主:
在线等答案

网友B:
厂家一般是需要你确定总的厚度,层与层之间的倒没具体规定。常规板子1.6,加厚2 3 4都可以,射频的偏薄

网友C:
.打样可免费赠送电路板生产教材,详情咨询QQ800058397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人说一般四层板1.6mm厚,两边各0.2mm,中间是双面板1.2mm。请问是这样吗?那么对于两层板,其厚度是 ...

是的,一般四层板是这样布置的,上下二层各是0.2mm的PP片,中间是一款双面板,比如1.6mm的四层板,则中间是1.2mm双面板,.打样可免费赠送电路板生产教材,详情咨询QQ800058397

网友D:
厚度应该是你们的结构工程师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