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EXMC驱动LCD有成功的没有,我的怎么不行..

楼主(2014-05-24):
看到这芯片我眼前一亮....叫采购买了几片GD32F103VC回来..上到我现在的产品上.烧原来可以用的程序,竟然显示不正常,GD有这么快?我把主频降到24M.我没办法,又把ST的换回去,什么不变,显示OK,GD没焊好? 又吧ST拆下来,换上GD,还是一样,  我的EXMC是A模式, 数据,地址..保持时间都调到最大试了...还是没变...有换回ST的,恢复正常,由于把数据,地址..保持时间加长了,主频降下来了..只是 刷屏变慢了...
   搞了一下午....白搞了...

     我还说这一千套产品用用国产,爱爱国....呵呵...爱你不容易

网友A:
用原来ST的程序,直接down到GD的芯片里,是不会run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参照论坛的帖子,适当修改程序后再down到GD的MCU中?

网友B:
GD官网资料里面是有lcd的demo的。已经上传,看一下吧。虽说是兼容意法的,但是用的时候还是需要该些地方的,官方给的资料讲的很清楚,楼主参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63473-1-1.html, 这帖子希望能帮到你。

呵呵,这个自然看了,他的sheetdata都认真看了.该改的都改了,怎觉得是GD32 EXMC驱动能力可能有差异..

这样子的,只是数据有错误...EXMC速度我放慢了,主频降到了12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官网资料里面是有lcd的demo的。已经上传,看一下吧。虽说是兼容意法的,但是用的时候还是需要该些地方的 ...

昨天又重新换了一片,用了你的程序试了,还是一样,见上面的图片...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官网资料里面是有lcd的demo的。已经上传,看一下吧。虽说是兼容意法的,但是用的时候还是需要该些地方的 ...

不知道你验证了没有...我不知道我是哪里出了问题....stm32就是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验证了没有...我不知道我是哪里出了问题....stm32就是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

没有验证过,可以找原厂工程师或技术支持问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验证了没有...我不知道我是哪里出了问题....stm32就是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

官方的EXMC-lcd的测试程序是验证过的,请楼主将你的源程序EXMC初始化部分的参数,请参照demo修改下试试。

网友B:
nandflash操作的时候,发完地址直接发数据,第一个数据可能会出错,初步怀疑是程序运行速度快,外设还没来得及反应程序就做下一步了,加nop就好了,不lcd是不是有这问题,您可以试下。

网友C:
不是说可以兼容的么!

网友D(2016-07-08):
两个函数库的名称等有些不同,不能直接兼容

网友E(2024-03-05):
引用 网友B:
GD官网资料里面是有lcd的demo的。已经上传,看一下吧。虽说是兼容意法的,但是用的时候还是需要该些地方的 ...

gd官网的程序用st的库写的吗?

网友F:
ST的程序不能直接兼容GD的吧

网友G(2024-07-31):
虽然GD32F103和STM32F103的时钟配置类似,但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特别是在外部晶振、PLL配置、AHB/APB总线分频等方面

网友H(2024-08-31):
电压不稳可能导致芯片运行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