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PCB如何挖孔

楼主(2014-05-24):
附图上面两个小圆与大圆都设置为了keepout layer, 我想把他们之间重叠的板形部分切掉,不知道怎么实现,希望谁能指导下。

网友A:
等高手解答。

网友B:
用CAD切完在导回来,对好后把旧的删了

楼主:
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C:
画边框的时候,用圆弧拼接起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边框的时候,用圆弧拼接起来即可

圆弧拼接太复杂了吧?大圆就要拆解成若干弧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圆弧拼接太复杂了吧?大圆就要拆解成若干弧段

这是最直接的办法!

layout都不嫌麻烦,这点怎么就受不了了!

网友:
在画圆的工具前面还有三个其它方式画圆的工具都可 实现。

网友E:
选中圆圈 快捷键T,V,B。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啊?

明显是AD

AD我不会,只好呵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选中圆圈 快捷键T,V,B。

师傅高手啊

网友H:
楼上有很多的正解啊

网友I:
PCB文件交给板厂,附带文字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