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阻性负载功率因数为1时的电压电流相位差?

楼主(2014-05-24):
在功率因数为1的时候 电压电流相位差为0。
大家都知道复合开关在电压过0时投入,电流过0时切除。
为什么我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 投入的时候电压过0,但是在切除时却是在电压波形的峰值上。 复合开关控制的负载为纯阻性的灯泡。 如果没有电压电流没有相位差的话 不应该都是在过0的时候切除吗?

网友A:
“纯感性的灯泡”
没见过。

“纯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为1时……”
没有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感性的灯泡”
没见过。

脑子糊涂了, 想说纯阻性的,怎么打成纯感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脑子糊涂了, 想说纯阻性的,怎么打成纯感性了。。。

“复合开关”是什么开关?怎么能够电压过零时投入,电流过零时切除?
“投入”好像是是电力工业才使用的词汇。

网友B:
很好奇“复合开关”。有没有“切除时却是在电压波形的峰值上”的示波器照片?

网友C:
是不是应用于电力系统过流保护的开关,电力系统发生单相或者三相对地短路时,线路阻抗主要是变压器和输电线路的感性阻抗。

网友D:
应为“负荷开关”。如果负载具有较大的冷热态电阻差且功率较大,当然应该过零时切入,切出时无所谓,任何位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