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STC12C5A60S2的AUXR寄存器问什么设置了没用??

楼主(2014-05-24):
  x=255;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y=254;
AUXR|=0x80;
  TMOD=0x01;
TL0=y;
  TH0=x;
   TR0=1;
         ET0=1;
  EA=1;                                           //开总中断

为什么和12分频时候的计数器的溢出时间没有改变呢?

网友A:
AUXR的bit7置1不分频进Timer
TMOD=1,工作于16位定时器模式

TL0=0xFE;
TH0=0xFF;

中断周期,应是2个计数
猜测下,你应该是在中断程序中对TL0和TH0进行了赋值。这个赋值编译结果应该是4个mov指令
你设计的中断太频繁了,以至于你的中断程序都来不及跑完,可能会出现你说的状况

网友B:
90后的小奶粉 是粉丝的意思?

网友C:
奶粉?  我只知道现在有人奶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