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有TMP275的C51完整程序么

楼主(2014-05-24):
有哪位有TMP275的C51完整程序么,这段时间作TMP275的C51 IIC读写程序,读出来的都是结果是0,有没有做过的朋友提供下经验参考下,谢谢!查了不少资料,原来IIC的也做过,但是现在就是读不到数据,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检查下时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时序吧

void stopa(void)
{
  delayxus(6); SCL=0;
  delayxus(6); SDA=0;
  delayxus(6); SCL=1;
  delayxus(6); SDA=1;
  EA=1;
}

void TransStart(){
        SDA=1;
        SCL=0;
        delayxus(5);
        SCL=1;
        delayxus(5);
        SDA=0;
        delayxus(5);
        SCL=0;
        delayxus(5);
        SCL=1;
        delayxus(5);
        SDA=1;
        delayxus(5);
        SCL=0;
        delay_us(5);
}
uchar ReadByte(uchar ack)//包括读字节后继续读和读完后停止数据线
{
        unsigned char i,val=0;
        SDA=1;
        for(i=0x80;0<i;i/=2)
        {
                SCL=1;
                delayxus(5);
                if(SDA==1)
                        val=(val|i);
                delayxus(5);
                SCL=0;
                delayxus(5);
        }
        if(ack==1) //1表示继续数据传输,0表示结束读;
                SDA=0;
        else
                SDA=1;
        delayxus(5);
        SCL=1;
        delayxus(5);
        SCL=0;
        delayxus(5);
        SDA=1;
        return val;
}

uchar  WriteByte(uchar value)
{//从高位开始发送
        uchar i,error=0;
        for(i=0x80;0<i;i/=2)
        {
                if(i&value)
                        SDA=1;
                else
                        SDA=0;
                SCL=1;
                delayxus(5);
                SCL=0;
        }
        SDA=1;//release DATA-line
        SCL=1;//clk #9 for ack
        delayxus(5);
        error=SDA;//DATA在第9个上升沿将被SHT10自动下拉为低电平
        delay_us(5);
        SCL=0;
        SDA=1;//release DATA-line
        return error;
}
以上是可以正常读取其他IIC总线的程序,用在TMP275上就不可以,读出的每个字节都是0XFF,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stopa(void)
{
  delayxus(6); SCL=0;

:L不同的器件对IIC时序的要求可能不完全相同,对照TMP275的手册检查时序
另外,你的TMP275部分的电路有没有问题,检查过没有?

楼主:
A0,A1,A2通过上拉电阻后接地,读是0X91,写是0X90,存储器01写如0X60(连续方式),这些我都有处理啊,但是就是读不出来,时序我也有对啊,没有问题啊,真不知道问题在哪,哎,惭愧,按照道理,24C04什么的IIC也写过不少,但是现在就这个读不了。求救啊!!!

楼主:
/********************************************************
*   文件名称:
*               tmp275.c
*       文件说明:
*       使用口线模拟IIC读取 tmp275 温度值
         口对应:  SDA--P6.7   SCL--P6.6
*********************************************************/

#include <msp430x4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相关口及寄存器定义,若要换IO口,只需修改这7句即可
*********************************************************/
#define OUTPUT_ZERO  P6OUT &= ~(BIT6+BIT7)
#define IN           P6IN
#define SDA          BIT7
#define SDA_HIGH     P6DIR &= ~BIT7
#define SDA_LOW      P6DIR |= BIT7
#define SCL_HIGH     P6DIR &= ~BIT6
#define SCL_LOW      P6DIR |= BIT6
/*********************************************************
*   数据定义
*********************************************************/
unsigned char temp1,     //温度值高字节
              temp2,     //温度值低字节
          ack_Flag;  //应答标识
/************************************************
*   延迟
************************************************/
void iic_Delay(void)
{
   _NOP();
   _NOP();
   _NOP();
}
/*********************************************************
*   启动IIC
*********************************************************/
void start_IIC(void)
{
     OUTPUT_ZERO; //设置P6OUT
     SDA_HIGH;  //SDA = 1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SDA_LOW;   //SDA = 0
     iic_Delay();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
/*******************************************************
*   停止IIC
*******************************************************/
void stop_IIC(void)
{
     SDA_LOW;   //SDA = 0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SDA_HIGH;  //SDA = 1
     iic_Delay();
     SDA_LOW;   //SDA = 0
     iic_Delay();
     SCL_LOW;   //SCL = 0
}

/*******************************************************
*   发送 0
*******************************************************/
void send_Zero(void)
{
     SDA_LOW;   //SDA = 0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
/*******************************************************
*   发送 1
*******************************************************/
void send_One(void)
{
     SDA_HIGH;  //SDA = 1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SDA_LOW;   //SDA = 0
   //  iic_Delay();
}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end_Char(uchar x)
{
     uchar cnt,tmp=0x80;
     for(cnt=0;cnt<8;cnt++)
     {
        if((x & tmp )> 0)
             send_One();        // 发送1
        else
             send_Zero();   // 发送0
        tmp /= 2;       // tmp右移一位
     }
}

/*******************************************************
*   读一个byte数据
*******************************************************/
uchar read_Char(void)
{
     uchar cnt,tmp=0x80;
     uchar x = 0x00;
     for(cnt=0;cnt<8;cnt++)
     {
        SDA_HIGH;   //SDA = 1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if((IN & SDA) > 0x00)  // 收到 1
            x |= tmp;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tmp = tmp/2;
     }
     return x;
}

/*************************************************
*   应答信号
*************************************************/
void iic_ACK(void)
{
     ack_Flag = 0x00;
     SDA_HIGH;  //SDA = 1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if ((IN & BIT7) >0 )
     {
        ack_Flag = 1;
     }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
/***********************************************
*  iic_NACK
************************************************/
void iic_NACK(void)
{
     SDA_LOW;   //SDA = 0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

/************************************************
*   写一个数据到tmp275
*************************************************/
void write_tmp275(uchar register_addr,uchar content)
{
         start_IIC();      // 启动 I2c
         send_Char(0x90); // 发送器件地址
         iic_ACK(); // 确认
         send_Char(register_addr);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ic_ACK();                // 读确认
     send_Char(content);       // 写入数值
     iic_ACK();            // 读响应信息
     stop_IIC();                // 停止 IIC
}
/*************************************************
*   从tmp275读数据
*************************************************/
void read_temperature(void)
{
     start_IIC();       //启动 I2c
     send_Char(0x90);//发送器件地址
     iic_ACK();         //读取应答
     send_Char(0x00);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ic_ACK();             // 读响应
     start_IIC();       //启动 I2c
     send_Char(0x91);      // 发送器件地址
     iic_ACK();            // 获取响应
     temp1 = read_Char();  //读温度寄存器高字节
     iic_NACK();         // 主设备发响应
     temp2 = read_Char();  //读温度寄存器高字节
     iic_NACK();         // 主设备发响应
     stop_IIC();                  // 停止 IIC
}

/********************************************************
*        文件名称:
*               tmp275.c
*       文件说明:
*                使用口线模拟IIC读取 tmp275 温度值
         口对应:  SDA--P6.7   SCL--P6.6
*********************************************************/

#include <msp430x4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相关口及寄存器定义,若要换IO口,只需修改这7句即可
*********************************************************/
#define OUTPUT_ZERO  P6OUT &= ~(BIT6+BIT7)
#define IN           P6IN
#define SDA          BIT7
#define SDA_HIGH     P6DIR &= ~BIT7
#define SDA_LOW      P6DIR |= BIT7
#define SCL_HIGH     P6DIR &= ~BIT6
#define SCL_LOW      P6DIR |= BIT6
/*********************************************************
*        数据定义
*********************************************************/
unsigned char temp1,     //温度值高字节
              temp2,     //温度值低字节
              ack_Flag;  //应答标识
/************************************************
*        延迟
************************************************/
void iic_Delay(void)
{
   _NOP();
   _NOP();
   _NOP();
}
/*********************************************************
*        启动IIC
*********************************************************/
void start_IIC(void)
{
     OUTPUT_ZERO; //设置P6OUT
     SDA_HIGH;        //SDA = 1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SDA_LOW;        //SDA = 0
     iic_Delay();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
/*******************************************************
*        停止IIC
*******************************************************/
void stop_IIC(void)
{
     SDA_LOW;        //SDA = 0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SDA_HIGH;        //SDA = 1
     iic_Delay();
     SDA_LOW;        //SDA = 0
     iic_Delay();
     SCL_LOW;        //SCL = 0
}

/*******************************************************
*        发送 0
*******************************************************/
void send_Zero(void)
{
     SDA_LOW;        //SDA = 0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
/*******************************************************
*        发送 1
*******************************************************/
void send_One(void)
{
     SDA_HIGH;        //SDA = 1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SDA_LOW;        //SDA = 0
   //  iic_Delay();
}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end_Char(uchar x)
{
     uchar cnt,tmp=0x80;
     for(cnt=0;cnt<8;cnt++)
     {
             if((x & tmp )> 0)
                  send_One();             // 发送1
        else
                  send_Zero();        // 发送0
             tmp /= 2;                // tmp右移一位
     }
}

/*******************************************************
*        读一个byte数据
*******************************************************/
uchar read_Char(void)
{
     uchar cnt,tmp=0x80;
     uchar x = 0x00;
     for(cnt=0;cnt<8;cnt++)
     {
             SDA_HIGH;        //SDA = 1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if((IN & SDA) > 0x00)  // 收到 1
                 x |= tmp;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tmp = tmp/2;
     }
     return x;
}

/*************************************************
*        应答信号
*************************************************/
void iic_ACK(void)
{
     ack_Flag = 0x00;
     SDA_HIGH;        //SDA = 1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if ((IN & BIT7) >0 )
     {
             ack_Flag = 1;
     }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
/***********************************************
*  iic_NACK
************************************************/
void iic_NACK(void)
{
     SDA_LOW;        //SDA = 0
     iic_Delay();
     SCL_HIGH;        //SCL = 1
     iic_Delay();
     SCL_LOW;        //SCL = 0
     iic_Delay();
}

/************************************************
*        写一个数据到tmp275
*************************************************/
void write_tmp275(uchar register_addr,uchar content)
{
         start_IIC();           // 启动 I2c
         send_Char(0x90); // 发送器件地址
         iic_ACK();        // 确认
         send_Char(register_addr);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ic_ACK();                // 读确认
         send_Char(content);           // 写入数值
         iic_ACK();            // 读响应信息
         stop_IIC();                // 停止 IIC
}
/*************************************************
*        从tmp275读数据
*************************************************/
void read_temperature(void)
{
     start_IIC();            //启动 I2c
     send_Char(0x90);//发送器件地址
     iic_ACK();                    //读取应答
     send_Char(0x00);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ic_ACK();             // 读响应
     start_IIC();            //启动 I2c
     send_Char(0x91);           // 发送器件地址
     iic_ACK();            // 获取响应
     temp1 = read_Char();  //读温度寄存器高字节
     iic_NACK();         // 主设备发响应
     temp2 = read_Char();  //读温度寄存器高字节
     iic_NACK();         // 主设备发响应
     stop_IIC();                  // 停止 IIC
}

上面这个程序网上下的,说是MSP430上验证过的,转成C51也不能读出来,真不知道问题在哪,郁闷啊

楼主:
已经搞定,时间赶,事情多,没有静下心来搞,时序没有对准.

网友(2014-08-29):
能具体说一下你的情况吗?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B:
不就是一个IIC嘛,时序对,啥都好,时序不对,谁的程序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一个IIC嘛,时序对,啥都好,时序不对,谁的程序都不好

高手就是高手.时序在此

网友C(2015-10-25):
楼主 有这个TMP275的程序吗???能发给我吗 ??最近在做这个,QQ邮箱,8430797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