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K3 PB6 PB7端口烧坏求助

楼主(2014-05-24):
用STM8S103K3 PB6 PB7端口通过三极管(NPN)驱动继电器会遇到两个端口烧坏的情况,两个端口设置为推挽输出,电源为隔离的,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TDI,TDK是触摸芯片控制引脚;LGD1-LGD3是三色软灯带控制端;BLB是紫光灯控制端;ANION是负离子控制端;三个SPEED端口是电机高、中、低速控制;A0是传感器AD采样输入;SPI相关的是无线通讯SPI接口;REV是遥控红外接收头;BUZZER,BUZ_SW是蜂鸣器的两个控制端口;COM1-COM3是数码管显示的三个COM口;P04-P06是595的三个控制口。

网友A:
怎么也得上个图吧?否则怎么分析呢?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先把图传上来

网友A:
从图上看应该是PB4,PB5因为是真open-drain output结构会无法输出高电平,PB6,PB7应该没有什么 异常,你确定是PB6和PB7么?另,VCAP上的电容104有点小,通常得加个1uF/X7R 6.3V以上电容

网友B:
5V和12V电源,对地各反接续流二极管;
R18和R20改成10K看看,R19.R21稍微改大点;

PCB的地:
1、5个三极管的地,不要和MCU的地直接连在一起,单点接地;
2、5V的地和12V的低,也要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应该是PB4,PB5因为是真open-drain output结构会无法输出高电平,PB6,PB7应该没有什么 异常,你确定 ...

确实是PB6,PB7坏,PB4,PB5已经接了上拉电阻

网友C:
不知楼主为何要把R19.R21的阻值取那么低。嫌功耗太低?

网友A:
PB4,PB5加了上拉,应该不是关心功耗的方案,从硬件上看,PB6,PB7作为输出带4.7K电阻,正常情况损坏的可能性极小,很有可能是软件原因,建议写个测试代码试一下...还有那个 VCAP上的电容很重要,一定要是X5R/X7R 1uF,否则系统可靠性会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