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在没有源工程的情况下如何烧写nios 程序????

楼主(2014-05-25):
在没有源工程的情况下如何烧写nios 程序????

网上一些教程,都是在打开源工程,源代码的情况下烧写nios程序,如果只用编译成功的目标文件该如何烧写nios程序?

网友A:
是不是只要elf,或者比特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是的,只有elf ,sof文件 无代码如何烧写??

网友B:
初学Nios ,在用工程烧写nios代码前,是不是要先烧内核.sof文件?

网友C(2016-11-10):
将sof和elf文件转换成JIC文件,用jtag直接烧写

网友D:
可以在nios的开发环境,载入sof和elf,烧写即可,不需要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