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51单片机和舵机硬件连接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控制舵机简单转动的案例,我使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舵机(我也不大懂)是M01标准舵机。

遇到的问题是,我是用P0.0控制舵机,将P0M0设为0x00和P0M1设为0xff了。

将P0.0和舵机的控制端连接,电源、地分别连接完后,发现舵机只是卡卡卡地发声音,不会发生转动,pwm是高电平2ms,低电平18ms左右。

使用示波器观察发现,连接舵机后,P0.0输出的方波和连接前不一样,脉宽变窄了,形状也变了,频率也变了。

一直怀疑是供电的问题,我这个板子是USB供电的,USB 附近有个500mA的保险丝,USB线我现在直接连到一个品胜的手机充电器的USB口,那个口最大电流时1000mA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我讲解一下这方面的东西,舵机控制本应只是pwm的问题吧

我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好像大部分都是单片机io直接和舵机相连接了,这个有点儿不明白,在线等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啦。

网友A(2014-05-25):
没见过单片机直连舵机的。你从哪里看的资料?舵机是否和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单片机直连舵机的。你从哪里看的资料?舵机是否和你的一样? ...

舵机不一样,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推荐的电路呢?用三极管直接放大电流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不一样,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推荐的电路呢?用三极管直接放大电流可以不? ...

你的舵机是不是内部含有驱动电路的那种?
如果是这种的话,我觉得可能是P0端口的状态没设置好。
你找个P1或者P2的引脚做下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舵机是不是内部含有驱动电路的那种?
如果是这种的话,我觉得可能是P0端口的状态没设置好。
你找个P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舵机是不是内部含有驱动电路的那种?
如果是这种的话,我觉得可能是P0端口的状态没设置好。
你找个P1 ...

没法发图片给你看一下是舵机。。。。

楼主:
@dirtwillfly :您看看,就是这种舵机

网友A:
和这种似乎是一样的

网友A:
上面这种可以用PO.0口直接驱动,用一个1k或者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
楼主,我这两天也在做这个,也是用单片机产生PWM波控制舵机转动,不知你现在是否解决掉,如果解决恳请你能指导指导我。

楼主(2014-07-03):
用一个1k或者10K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