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的AD采样正弦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4-05-25):
对于负电压采样该怎样处理啊?升压芯片大家一般选用哪个啊,有具体的电路图吗?求做过AD采交流电的大神指导指导啊

网友A:
用运放等处理一下也可以啊   也可以加入直流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等处理一下也可以啊   也可以加入直流分量

版主,28335非要加一个外部基准电压吗??可以不加吗??如果不加没有什么问题吧?  就运放,然后加一个钳位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你也做硬件设计呢?我也电路设计呢,到处参考。。。你画几层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28335非要加一个外部基准电压吗??可以不加吗??如果不加没有什么问题吧?  就运放,然后加一个 ...

可以不接吧   如果接地  就可以采用内部基准电压的

网友C:
其实很简单的,这还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如果要求高的话,参考电压得选一款带隙基准芯片或者其它高精度电压基准。

网友D(2015-01-05):
直接用集成运放处理一下,变成0到3V电压,另外注意加钳位电路,防止烧坏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