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运放电路的输出

楼主:
输入为 Video L,同相端接了2.5V电源,运放在5V单电源下工作,不知道输出与输入应该什么关系?

网友A(2014-05-25):
呵呵,立马改正,2x2.5一Vi=Vo

网友B(点评):
这个公式有点问题呵?

网友C:
也看不出是不是AC耦合,DC耦合的话Vo = 2.5*2 - Vi

网友D:
既然是Video信号,这里应该就是为了加入2.5V的直流偏置,也就是说输出是以2.5V为基准的信号

网友E:
分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如果是直流耦合,还和源阻抗有关。
如果是交流耦合,那就是把这个交流信号进行了1/2Vcc偏置。

网友F:
参考模电书---信号的运算和处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呵呵,立马改正,2x2.5一Vi=Vo

新手觉得也是这样的。

网友H:
Video L为纯AC信号

网友I:
我觉得直流和交流的区别只是这个电路时直流负反馈和还是交流负反馈的差别。只要满足深度负反馈应该就能得到Vout=(5-Vin)V,请高手指正

网友J:
典型的5-Vi=Vo.建议加深看模电

网友K:
电路本身是否有问题?是否有验证过?如有实际电路,测试一下给大家分享结果不是更好;

网友L:
我也一直想弄明白这个电路!期待大神分析!别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