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05-25):
程序下进去,采电压是准确的。但是断电再上电采的电压就不准。用的AD是ADS1240E

网友A:
标定系数丢了

网友B:
先测试电压是否有变,如是,硬件问题,如非,软件问题。

网友C:
贴图来说话,
首先确保硬件电路的稳定性 一致性 AD断开,拿示波器看波形 反复断电 看波形是否一致。
如果没问题,查软件。
不过我估计是你硬件的问题

网友D:
也可能是地电路的问题,下程序的时候测试下载线还没拔,地与电脑的地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