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发个占用资源少的STM8 bootloader

楼主(2014-05-25):
把源码也发上来,免得有些朋友到处找了

更新一下 TinyBoot For STM8 V5.3
增加合并Bootloader和APP生成HEX文件,供下载器一次下载便完成编程的功能

并发一个可用的APP程序吧,在软件的BOOTLOADER设置禁止使能PIN引脚进入,并在就绪命令设置为0xa5,波特率设为115200
供只能升级一次就不能升级的参考

大概介绍一下使用方法吧:
用户程序下载:
首先运行软件,根据自己的编程要求设置好Bootloader的选项,其中包括选择芯片型号,芯片容量,和使用的UART(针对S207,S208,因为它有2个UART),以及使用的通信波特率.
如果使用UART自定义接口的,在未保证你的程序一定能响应就绪命令而跳转到Bootloader之前,建议保留使用IO状态进入Bootloader(只在芯片上电的时候,IO状态判定是否进入),
如果你设置的Bootloader是禁止IO状态进入的话,而你的应用程序又未调通UART时,这样的情况下升级是会变砖的.因为Bootloader没有强制延时等待升级的功能.
当设置好你要求的Bootloader后,点击文件菜单里的保存Bootloader,这样就生成你刚才设置的Bootloader文件.再通过下载器(ST-LINK)下载到芯片中.
此后,你若需要下载程序只需要打开本软件,打开你要下载的文件,确认当前的Bootloader设置与写进芯片里的设置要一致后,点击下载即可.
如果是使用UART自定义接口跳转到Bootloader的话,在点击下载之前,先在帮助里的就绪文本框里输入你应用程序需要的十六进制数据.再点击下载即可.

Bootloader更新:
首先设置好新的Bootloader设置,除CHIP和SIZE外,其余的可以和芯片里的设置可以不相同(CHIP和SIZE绝对要和写进芯片里的设置要一致)
通信里的波特率(记住,不是Bootloader的BPS)必须与芯片内的设置一致,然后点击文件的更新Bootloader,则可更新新设置的Bootloader.
更新Bootloader后,再下载用户程序即可(方法见上)
举个例子吧:
        原来写到芯片的UART的BPS是115200,现在希望新Bootloader使用9600通信
        1.先设置Bootloader的BPS为9600,选择通信的波特率要与芯片的115200一致,
        2.确认其他设置都匹配,和就绪命令都设置好了,点击更新Bootloader.
        3.当显示更新完成后,更改通信设置的波特率为9600,再打开你的应用程序升级即可

STM8 TinyBoot V5.3.rar

源码

网友A(2014-07-17):
只用串口下载时怎么只能下载一次?

网友B:
IDE为IAR,器件STM8S003,试用了一下,只能下载一次。
比较了目标文件,下载完bootloader后,程序区9FF7值为9D,串口下载目标程序后9FF7值为A5,不能再用串口下载,提示通信错误;用STVP将9FF7值改为9D重写,又可以串口下载一次。
请楼主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C:
试一试,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4-08-16):
引用 网友B:
IDE为IAR,器件STM8S003,试用了一下,只能下载一次。
比较了目标文件,下载完bootloader后,程序区9FF7值 ...

我发一个可用的APP程序吧,在软件的BOOTLOADER设置禁止使能PIN引脚进入,并在就绪命令设置为0xa5,波特率设为115200

STM8-APP

网友B:
参考楼主的APP修改源程序后,能多次下载,非常感谢!

楼主:
更新一下
增加合并Bootloader和APP生成HEX文件,供下载器一次下载便完成编程的功能

TinyBoot For STM8 V5.3.rar

网友D(2014-12-20):
楼主,软件有纯英文版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软件有纯英文版的没?

源代码在阿 莫 论坛上开源了,你可以下载自己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2015-03-05):
最近在看stm8 的bootloader

网友F:
见楼主的内容就知道 楼主该是高手 !! 所以向楼主求教!最近要用STM8S103K3做个简单的制动单元,一直用STM32F1系列 楼主能否给个IAR安装包和**包!STM8S固件库函数中文PDF 本人不胜感激呀!! 邮箱:540709935qq.com

网友(2015-05-09):
在***论坛上看到你的TinyBoot For stm8开源了,可是我没有邀*码,可以发给小弟一份吗383278096@qq.com,不胜感激!

网友G:
楼主 我使用IAR 打开 是boot loader app 三个工程?bootload是下载哪个? 还想请问下,boot工程我就发现编译报错,RAM 超过了?

楼主:
这样的,LOADER是写在FLASH的最后空间256字节,作用是接收软件下载的BOOT程序,
而BOOT实际是在软件中下载到RAM里的真正升级程序,
而APP则是用户程序,一般下的就是这个了

RAM超出是要在选项卡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并在config.h文件内要开放对应芯片的宏定义,在ICF文件修改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顺便提醒一下,IAR用1.31版本的是没问题的,后面的版本不一定能通过

网友H(2015-06-08):
qywf [qingwen]

引用 楼主:
这样的,LOADER是写在FLASH的最后空间256字节,作用是接收软件下载的BOOT程序,
而BOOT实际是在软件中下载到RA ...

请问Boot怎么提取出来的?编译后以后翻译成二进制代码复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Boot怎么提取出来的?编译后以后翻译成二进制代码复制出来?

在IAR软件仿真中,COPY RAM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I:
楼主高人啊,可否发一下相关源代码吗?我的邮箱是50290374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高人啊,可否发一下相关源代码吗?我的邮箱是502903740@qq.com

源码也发上来了,在顶楼

网友J(2015-09-02):
楼主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是新手菜鸟,关于您这个bootloader工程有个问题要向您请教。您说bootloader只占用了高字节的256字节。我用STVD把loder.hex载入,最高地址256字节的确是有。但是发现0x8000到0x8150这部分也有代码。我看了源码,不知道这部分到底是哪部分代码编译出来的?另外,如果我想要把APP工程和bootloader工程都做在一个工程里面,该如何实现呢‘?
还请前辈指导!非常感谢!

楼主:
多出来的部分是IAR的初始化程序,可以忽略,只要0x8000的前4字节,因为这是跳转到最高256字节处的跳转指令,你要APP和Bootloader合并可以用软件打开你的APP后选择hex合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是新手菜鸟,关于您这个bootloader工程有个问题要向您请教。您说bootloader ...

多出来的部分是IAR的初始化程序,可以忽略,只要0x8000的前4字节,因为这是跳转到最高256字节处的跳转指令,你要APP和Bootloader合并可以用软件打开你的APP后选择hex合并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出来的部分是IAR的初始化程序,可以忽略,只要0x8000的前4字节,因为这是跳转到最高256字节处的跳转指 ...

谢谢!一大早登上论坛,看到前辈您的回复非常开心!您的代码非常高效好用,您对底层的了解一定非常透彻并且熟悉汇编指令的。我认真看了您MCU端的代码,不知道以下的理解是否正确?还麻烦您指正。
1:存在高256字节的bootloader只是纯粹接受串口数据(即引导代码)到buf区(buf区是定义在RAM中的)。以0xccdd为开始的连接命令开始存到buf,收到0xaacc结束指令后则运行这部分引导代码。
问题:这部分引导代码就是您boot文件夹工程里面生成的吗?现在你的上位机是直接固定发的?举个例子,如果我要改下协议里面指令定义和对应的响应定义,我是需要改上位机来改这部分引导代码,烧录时发到RAM中实现的?

2:我发现每次IAP烧录后,在这最高256字节的bootloader代码中的靠后部分,都会有几个字节发生改变。除了写的标志字节0xa5之外,还有两个字节改变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3:我所说的”想要把APP工程和bootloader工程都做在一个工程里面“,其实是想loader这部分代码直接作为APP工程代码的一部分,只要直接编译一个工程,就生成集合bootloader功能和APP功能的一个hex文件。是否有可行方案?

4:您没有详细描述bootloader工程和上位机之间的通讯协议文档。例如通讯流程,指令定义和对应响应定义。如果您能稍作描述,相信对于我这种菜鸟更快速深入理解您的bootloader工程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非常感谢前辈的分享和指正,相信后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向您请教!麻烦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一大早登上论坛,看到前辈您的回复非常开心!您的代码非常高效好用,您对底层的了解一定非常透彻并 ...

1.因为要达到代码最小化,所以有的工作是交到PC端软件完成,所以这个BOOT必须配套软件使用,AACC,CCDD是由软件固定发送的,你如果改的话必须MCU和VB都要更改
2.其实还有4字节改变,而不是2字节,这是记录用户的复位向量,而0x8000的复位向量只能指向LOADER
3.这个做法就是我最初做的那样,V3.0版本,这样做不是很安全,当升级失败的话,可能再无办法进入LOADER了,现在的是改进了,即使升级失败,也不会进入不到LOADER
4.通信协议很简单,简单的乒乓应答模式,你对照VB和BOOT之间的应答就知道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1.因为要达到代码最小化,所以有的工作是交到PC端软件完成,所以这个BOOT必须配套软件使用,AACC,CCDD是 ...

今天看您boot工程的代码,因为不懂VB,上位机发送数据处理没能看懂。
监控了串口数据,发现如果hex文件的中有0xCC这个数据时,上位机处理是先发0xEE,再发0xEC,然后下位机判断处理得知这是一个0xCC。如果hex文件数据里面含有0xEE呢,我也改了个hex文件试了,上位机会处理会发送0xEE 0xEE 。对于数据中包含关键词字节数据的,都会在其前面发一个0xEE。
1:那么上位机会处理哪些关键词数据的?除了0xEE还有0xCC,应该还有0xAA吧?还有哪些呢?
2:0x8000开始的第一个block是用的字编程,其后才用的block编程。为什么不全部用block编程呢?
3:代码中FLASH块编程之后 有“ obj->Addr+= obj->BlockSize;",但是Addr不是每次接受且校验完成都会被更新吗?会发挥实际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天看您boot工程的代码,因为不懂VB,上位机发送数据处理没能看懂。
监控了串口数据,发现如果hex文件的 ...

1.AA转义为EE EA ,CC转义为EE EC,EE转义为EE EE
2.为的是不擦除0x8000前4字节,保证复位必须跑到loader里
3.S103时一次下载有2个BlockSize

网友K:
感谢楼主在此坛也共享这个,***把我帐号删除了之后很久没有见过如此实用的东西了

网友J:
楼主大神,向您请教一个问题。用您的方案已经很好并且成功了。但因为MCU空间充足并且想要把IAP功能集合到一个工程。我还想尝试以下不同方案。需重定位中断向量地址,需配置IAR的icf文件将地址分段。
0x8000-0x807F 为region vectitt , 对应放置跳转到重定义的中断向量地址0x9000-0x907f。
0x8080-0x8FFF  为region iaprom,对应iap相关的loader代码处理。
0x9000-0x907f  为region  revector ,为重定义的中断向量地址
0x9080-0xFFEF  为region  rom ,对应app功能区代码
0xFFF0-0xFFFF   为region  iapdoneflag ,对应存一个标志来判断是要跳至iap还是app.

重定义中断向量时我用了以下代码:
__root const long reintvec[] @ ".intvec"=
{ 0x82008080,,0x82009004.....};

在icf文件中对应有修改如下:
define region vectitt = [from 0x8000 to 0x807F];
define region IapRom = [from 0x8080 to 0x8FFF];
define region Revectit = [from 0x9000 to 0x907F];
define region Rom = [from 0x9080 to 0xFFEF];
define region IapFlag = [from 0xFFF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9080 to 0xFFE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9080 to 0xFFE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9080 to 0xFFEF];

define block INTVEC with size = 0x80 { ro section .intvec };    //用此三行编译无法通过!
define block INTVEC with size = 0x80 { ro section .intvec };   //用此三行编译无法通过!
place at start of vectitt  { block INTVEC };                            //用此三行编译无法通过!

屏蔽以上三行,改用:
place at start of vectitt      { rw section .intvec };      //则编译可以通过
编译可以通过,但是编译出来却不是我想要的,0x8000-0x8080之间竟然是空的!
我重定位的地址向量(82008080等)被写到FarFuncCode 这段空间里面去了。

我以为的理想状态应该是0x8000-0x807F之间被填充为82008080,82009004,。。。

要怎样修改icf文件实现想要的功能呢???还请大神赐教!

网友L:
楼主附件app工程中,入口地址是否有误???#define BOOT                (u32) (0x8000+FLASH_SIZE-4)
if(Sbuf==0xa5) _run(BOOT);
复位地址是FFFC。
但loader工程的hex文件中FFFC是跳转到FF0C,FF0C地址在loader工程仿真如截图。
复位地址应该是FF1F才对吧?!

loader仿真截图

loader仿真截图

loaderhex文件截图

loaderhex文件截图

网友M(2015-11-12):
顶,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大谢楼主

网友:
您好,我正在使用您的串口BOOT  不知为什么,上位机一直提示通信超时,检查连线,我已经检查过了,线路没有问题,下位机使用的你提供的STM8F103的,直接刷,但是依旧没有任何反应,能不能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N:
久旱逢甘霖,谢谢大能。谢谢way2888

网友O(2015-12-25):
请问一下楼主,stm8有BOOT引脚吗?可不可以通过外部短接来使能他的isp功能那?!

网友(2016-05-08):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给楼主32个赞。

网友P(2017-06-11):
刚好要用到BOOTLOADER。学习下下

网友Q(2017-07-24):
正好需要 我看看有问题没  谢了 借鉴一下

网友R:
大家好,我用的芯片是STM8S207M8,测试了一下,提示通讯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tinyboot不支持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