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关于自制ATMEL单片机ISP下载线

楼主(2014-05-25):
由于用到ATMEL的一款AT89LP52单片机,手头没有现成的下载线,于是决定自己做一个,下面是我从网上搜到的电路图,可是看不大明白,希望大神们给解释解释。
1、并口怎么只接出了D0和D7两根数据线
2、图中INI和AF是什么信号?应该和单片机什么管脚相连啊?
3、图中的电源是不是都是由单片机提供的?
原帖链接:http://www.51hei.com/mcu/2676.html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并口的下载线,好久没用过了,也有串口的ISP,,,现在都是买现成的USB ISP  网上大把的卖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并口的下载线,好久没用过了,也有串口的ISP,,,现在都是买现成的USB ISP  网上大把的卖也不 ...

一是闲来无事想自己动动手,再就是单片机的板子已经做好了,引出来的线的顺序和标准的不太一样,想按照自己的引脚顺序做一个ISP下载线,但是电路图又看不太明白,哎、、、

网友B:
老老实实买个成品吧。。。
你这板子弄好了,似乎还要搞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买个成品吧。。。
你这板子弄好了,似乎还要搞驱动程序。。。。。 ...

用ATMEL官方的下载软件不行吗?如果真的那么复杂那也只能放弃了。

网友C:
除非你是学生,有大把时间,否则别整这些过气的东西了,你哪找并口去啊?买个商业化的USB接口的下载线,够使几年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是学生,有大把时间,否则别整这些过气的东西了,你哪找并口去啊?买个商业化的USB接口的下载线,够 ...

http://www.atmel.com/devices/at89lp52.aspx?tab=tools
你去官网看看,用串口可以ISP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是学生,有大把时间,否则别整这些过气的东西了,你哪找并口去啊?买个商业化的USB接口的下载线,够 ...

这个说法倒是挺在理,有时候花了大把时间,才发现做了无用功。

网友E:
买一个也不贵,二十五块钱。

网友F(2014-06-28):
传你个超简单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你个超简单实用的

可以用来给AT89LP52下程序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来给AT89LP52下程序么?

应该可以地。

网友G(2017-02-11):
想做一个USB口下载线